油直的事

楼主(2009-11-23):
问下大家,YT600把油加满,能飞多长时间
悬停,小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分钟

网友:
30分钟?你怎么设的螺距?转速多少?

网友:
正常情况下! 600的油箱满注大概是422CC吧! 一般飞行12-14分钟左右!

楼主:
20分钟都飞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分钟都飞不上啊

----应该在15分钟以内!

网友:
听说就是10几分钟

网友:
12分钟左右,计算过的。

网友:
10-15分钟

网友:
看发动机调的状态和油门曲线了

网友:
向30分钟致敬!
梦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