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好在哪里?

楼主(2009-11-23):
最近朗宇的电机好像非常受欢迎,但关于其材料和制造工艺的信息并不多。能不能请各位行家从专业一点的角度剖析一下该电机的技术水平,如外壳,磁铁,定子,轴承等的材料和相关的加工信息。

网友:
我知道温度很低,s2216用在450上面,我的技术任意连续飞行后,没有亚拓电机拿手上调个双桨温度高

网友:
你好 楼主朋友,电机同一型号的产品,大多数厂家的性能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40多元的2212电机和40-60美金的天蝎 Axi hanker 都差不了很多,拿最大拉力来说,2212撑死也就1kg左右,我想40元也能达到,如果说力效,高端电机是要高点,但是也是鸡肋,差不太多,这就牵涉到一点,有的模友说,我用2217的,总比他2212来的暴力吧,价格还差一大截一大截,每个产品的存在都有他的市场和道理,试想一下,您买了一个便宜点的电机,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商家会给你退货吗?使用过程中和实际的参数不符合,可以退货吗?40元的产品有售后服务吗?不是有很多朋友一个月烧了好几个的,这给处理了吗?这有听说这些高端电机这样坏的吗?一个产品的服务和质量很关键,这都要成本。电机的好坏,一切拿数据说话,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厂家和销售商都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才能使一个产品走的更远,更好的服务广大消费者。
当一个产品的价格挤到极致的时候,商家和厂家的服务和质量务必要缩水,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好的 扯远了!回正题:朗宇的电机也是如此,硬的要说好很多,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一点,要比别人好上那么一些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试验,下面说以下几点朗宇的产品的关键性
1:外壳机加件,朗宇工厂是06年开始由几台数控机床慢慢做的,我们有着多年的模型产品加工经验,目前虽规模不大,但在业类还是有良好口碑的,做工精良,质量上乘,我们凭着丰富的经验以及认真的态度来做每一个产品,对于自己的产品零件就更不用说了,每个细节,每个关键点都把我的很好。优良的外观设计和精细的做工,朗宇电机的外观就给大家一个细腻精致的感觉。朗宇的电机的坚强后盾就是我们自己有多年的生产零部件的经验和认真的态度。
2:选材方面,这里包括轴承,矽钢片,磁铁,漆包线,等一系列配件,这些都是外购件,我们是07年就开始做无刷电机的,各种材料都经过组装反复测试,根据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配件,将性能和价格挂钩,不是说耐温200度的磁片和线就好,试想一下,电机200度下使用有必要么?正常使用如果到200度的话,你说这电机好么?朗宇为了满足不同人群需要,就出现了X系列和S系列的产品。再次不做更多解释,X系列是中端产品,S是我们的高端产品。
3:电机生产和组装工艺,朗宇出品的每个电机绕线均匀有序,谈不上很好,但是完全满足了性能一致性以及电机的效率发挥,电机的组装和调试每一道工序我们都做的很细致,朗宇出品的电机几乎没有人说动平衡不好,也没有说买到手性能和描述有差异,这一点我们能做到,且会一直保证一个产品的更大合格率。
4:电机如果性能ok了,那就是使用寿命了,这个使用寿命和以上3点是不可分割的,加工的精度以及小到一个螺纹的底孔都很关键。
5:朗宇生产的电机每种型号的测试,都是实测数据,绝不弄虚作假,相信广大使用者应该能体会到。
6:朗宇的电机将会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S系列产品保质一年,在非正常使用损坏的情况下,电机烧毁,电机轴承损坏,转子损坏等情况,均可享受保修,购买不满意者7天内无条件退货,S系列直升机电机轴承除外,目前我们只能在3个月内提供保修。

网友:
听说红魔系列不错

网友(2010-08-09):
说了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上述有保障服务的产品呢?

网友A:
今天测了S2220、3S A123的悬停电流,有24A,以前锂电+XXD2218只有13~14A,不知S2220的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朗宇电机哪里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测了S2220、3S A123的悬停电流,有24A,以前锂电+XXD2218只有13~14A,不知S2220的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其它不变,只有换了电机,你想,几乎同样的负荷,电流几乎大了一倍,效率是不是几乎只有以前的一半呢。

网友:
首先,3s a123的电压就比锂聚电压要低,功率相同电流必然大。
另外,悬停电流和大桨转速是相关的,只有转速相同才好比较。

网友(2010-09-29):
我也不知哪里好,我有XXD也有朗宇,但大家说省电

网友:
看着爽就行了,朗宇的电机是很精致,而且动平衡很好,冲这点,我就喜欢

网友:
2212断轴 免费换新的 郎宇自己掏的回程邮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