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电机改4200,请老师傅和老支青指教。

楼主(2009-11-23):
我有一个3500KV的电机,现在想改成4200KV的,以前是用的是内径0.23(绝缘漆在内是0.26的)X6x7T,请问我要用多粗的线,用几根,绕几圈?谢谢!我现在有绝缘漆在内是0.32,内径是0.29的漆包线。可以用吗?

网友:
你的铁芯尺寸?

楼主:
铁芯直径是12cm的.

楼主:
错了,铁芯直径是20cm。

楼主:
还错了,笨死了,是20mm。

网友:
我在三国告诉过你,你没有去看贴么?
0.29的线,5线6匝。。KV4300左右。

楼主:
KV值变大了,电机发热会严重吗?

网友:
铁心的直径?高度?多小槽?想用来带动什么东西?转速越高,温度也高。

楼主:
铁芯直径是20mm,高度15mm,9槽。是带动450直升机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3500KV的电机,现在想改成4200KV的,以前是用的是内径0.23(绝缘漆在内是0.26的)X6x7T,请问我要用多粗的线,用几根,绕几圈?谢谢!我现在有绝缘漆在内是0.32,内径是0.29的漆包线。可以用吗?
我估计你是新手,3500KV的电机飞450动力是足够。如果你想更暴点,用14--15齿就可以。这样比重新绕一个电机化得来。因为改成4200KV后,转速是高了,但是扭力也会减小的。是有一个比例规矩。

网友:
LZ可能是要用A123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芯直径是20mm,高度15mm,9槽。是带动450直升机的。谢谢!
你搜搜(卢森宇)的贴。他就是用你的铁芯规格的电机飞3D的视频非常疯狂。你这铁心改4200KV飞A123电池,我担心会很热很热。容易烧毁。如果你决意要改,我可以给数据你:0.26X9X5T=4200(左右)。你做好以后,结果如何,你都要公报大家。让大家都有机会交流。

楼主:
是的,我接触电直刚好一年整,3500KV的电机是烧了,所以想重新绕一个,把KV值提高一点试一试效果。老支青师傅请告诉我怎么绕!还有KV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谢谢!

楼主:
我是0.29的线,没买到0.26的!

网友:
回答你16楼的问题:你可以搜我的贴,(手把手教你绕电机。。。。)。一看就会。
再回答你17楼的问题,这是5年级的算术题,留着你自己去找(答)案。(提点)线截面积相同可以互换使用。线号小,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