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池用什么充电器充

楼主(2009-11-24):
如图,这种电池应该用什么充电器充,本人打算用在救援船上,喜欢它够重,可以做压仓物。看过充电机,不过要80大洋一个,我电池才25元,买个充电机要80,有没有省点的充法。

网友:
普通6V的电源就行,我以前就这样用的

不足就是看不出是不是充满了

网友:
呵呵 这个充电最简单  很多养鱼电鱼的用的铅酸大电瓶就是用个变压器接一个整流桥直接冲的
当然有更好的充电器是最好的   他没有锂电那么娇贵
6V蓄电池,它的充电终止电压是:6V×1.2=7.2V (1.2倍电压)
可以用恒流——恒压方式   最后涓流补电

网友:
手头有B6的话,直接用B6冲,调到铅酸电瓶模式,选择好电流及电池节数,直接冲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老前辈,直接到电子市场,买只火牛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