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为倒飞时尾巴大幅度偏移是什么缘故?

楼主(2009-11-24):
kds800陀螺仪,航线飞行正常,切换3d模式飞行以后尾巴也锁得很好,但是翻转成为倒飞状态时,尾巴会大幅度偏移,是什么缘故,请各位高手解疑一下!

网友:
怎么翻的?怎么偏的?

楼主:
后翻,成倒飞状态的瞬间尾巴大约有45度的偏转

网友:
尾舵机速度慢,,,陀螺仪感度不对

网友:
KDS800就那样换GY520就好了

网友:
是呀,如果KDS800倒飞的时候尾巴都锁得很好的话,
别的陀螺仪也没办法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翻,成倒飞状态的瞬间尾巴大约有45度的偏转

是正飞对尾的半后滚翻?然后倒飞对头悬停?然后成倒飞悬停的时候尾巴开始偏转45度?往哪个方向?拍苍蝇都正常?

lz想解决问题就不要让大家猜你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要猜,很简单,什么都换了,都换最好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正飞对尾,翻成倒飞对头,一瞬间就成偏移成了侧倒飞了。

如果KDS800倒飞的时候尾巴都锁得很好的话,401的陀螺仪也没办法卖了!!怕是天生的问题啰!

网友:
换尾舵机,KDS800不会这样的

楼主:
我的尾舵机是ds520,应该还可以,不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尾舵机是ds520,应该还可以,不应该是它的问题 [/quote
不要只怀疑设备问题, 翻的手法也很重要.正飞对尾,翻成倒飞对头因为是拉杆后翻.新手经常会杆拉不直而动到其它的舵面造成翻过来姿态就偏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飞对尾的半后滚翻?然后倒飞对头悬停?然后成倒飞悬停的时候尾巴开始偏转45度?往哪个方向?拍苍蝇都正常?

lz想解决问题就不要让大家猜你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要猜,很简单,什么都换了,都换最好的, ...

把手也换了,换最好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尾舵机是ds520,应该还可以,不应该是它的问题 [/quote
不要只怀疑设备问题, 翻的手法也很重要.正飞对尾,翻 ...

正解

网友:
楼主是日本手吧?日本手的话很可能尾舵机没有设EXP,那样很可能带到了尾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