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同时冲两块3s1p的电池,电流应该多大?

楼主(2009-11-24):
单块
电池
11.1v 2200mah 20c。我设置的充电电流是0.5c也就是1.1a
1、如果我用b6加配的板子同时冲两块,充电电流应该是设2200mah*2的0.5c吗?也就是应该是2.2a还是1.1a?
很疑惑。
2、如果我使用不同容量和c数的电池可以一起冲吗?比如11.1v 1800mah 15c 和11.1v 2200mah 20c,能这样冲吗?电流如何设置较好?谢谢!

网友A:
1. 串联是一样的, 一节多大,二节还是多大
1C就是2.2A
2.如果不同串充,平衡时间会很长, 可能会超过二节分别冲的时间和, 如果一定要这样, 以小的为准

网友B:
电流千万别大了,我4a充一块6s,启动就烧了,b6很烂

楼主:
4a是1c的电流吗?太强了吧,我最高也就用1.1a,电池不烫。
那么我用0.5c充两块,那么电流还是1.1a对吗?谢谢~!

网友C:
不同容量电池千万不要串起来充,问题多多,B6应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