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给位魔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9-11-24):
今天刚收到丘比特V3,本来挺高兴的,可是试飞了下,感觉有几个问题。。。
1、机身抖得很厉害,旋翼头没脱落,主浆的送、紧感觉也很合适,主浆自由落体很顺畅,会不会是副翼水平没调好?
2、飞机飞不起来,控都打到50%的油门了,他还贴在地面上。。。。(不知道是不是
电池
快没电了)
3、油门上来的时候JJ都会飘(忘记是往左右还是往右了),必须打左满舵才会回来。。(大家都是这样吗?)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啊,什么是主桨自由落体很顺畅?机身抖动,可能是主桨还没甩平,新机不可能是主轴弯了的。转速上去了就应该没事了。
50%油门可能还不够,再加点就上去了,有刷动力不是很强劲,无刷才是50%悬停。另外很可能是电池没电吧。
起飞的时候是会飘,但是是往左飘,你应该是打右舵才对啊?难道是我理解错左右舵的意思了?

楼主:
2、3的问题已解决原来是电池不够电了。。。
1、问题还存在。。。不过我把主浆取下后,机就不抖了。。。

网友A:
那就主桨没平衡好……你确定两片桨呈180度的情况下还是很抖的话,就应该是桨没平衡,或者是重量不一。你检查看。不过,如果你大桨比较松,刚开始转的时候,是会很抖,当大桨甩直了就好……

楼主:
终于调好了
原来是浆被我锁得太松了,再次取下后,再锁紧点,机机不抖了

楼主:
谢谢MAYACUI大大的热心,以后我还有问题,我还会再上来

网友A:
不客气,都是新手,我也飞V3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