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520mm,起飞重量约200克的F16象真尾推机,想改成涵道

楼主(2009-11-24):
原机配的是370电机,4.5寸的直驱桨。尾部直径35mm,最多只能装上GWS的EDF30涵道风扇,但找不到合适的无刷电机,请大家帮推荐一下。之所以发到室内飞机栏目,是因为通常没人做这么小的涵道飞机,只有做室内机的大侠才了解小无刷的性能

网友A:
我這裡見過58mm的涵道,連无刷电机用手量過重約30-40克似的,老板說有300推力,則試過真的把手拉著走,
尾部直径只35mm,但不會把涵道筒裝到最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裡見過58mm的涵道,連无刷电机用手量過重約30-40克似的,老板說有300推力,則試過真的把手拉著走,
尾部直径只35mm,但不會把涵道筒裝到最尾吧?

涵道筒装到机肚子里行吗?会不会出气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6电机

网上数据:AX-1406N KV:1950 GWS5030 7.6V 3.2A 160g拉力

小电机如果KV值不够高,带大直径浆拉力没问题,但是带涵道风扇就不行了吧?我见那些黑旋风什么的涵道用电机都是KV值4,5千。而且似乎外转子不易安装到涵道上去

网友:
涵道桨叶就是装在筒子前端,用来引流及曾压嘛。

网友C:
起飞重量200克的飞机用GWS的EDF30推力不够!

看到GWS官网里面参数EDF30最大也就20几克的推力,而且合适的高KV无刷不好找!
我看还是改个尾推吧!

GW/EDF-30 導風扇動力組 (預告機型)
型號 : GW/EDF30

馬達 : CN-10
重量 :

售價 : 敬請期待

三視圖 : 圖一

本測試皆在導風管內

渦輪轉子電壓 (伏特)
電流 (安培)
推力
功率 (瓦)
效率
公克
盎司
(克/瓦)
(盎司/千瓦)
EDF1220x67.20.6
0.464.32
3.01
EDF1220x68.4
0.8160.566.722.3884
EDF1220x69.61.0
0.749.60
2.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200克的飞机用GWS的EDF30推力不够!

看到GWS官网里面参数EDF30最大也就20几克的推力,而且合适的高KV无刷不好找!
我看还是改个尾推吧!

推力不光决定于风扇,还决定于马达。GWS官网里的数据是基于cn-10马达,那是个几克重的有刷马达,推力当然不够。我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高KV无刷。如果普通前拉浆的飞机,2204 KV1500就非常合适。但涵道风扇需要一个直径更小,KV更高的马达,可能是内转子的。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啊,小直径、高KV、内转子无刷电机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