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刚飞完后感觉有点点大肚子, 充电后 感觉又瘪了。怎 ...
电池刚飞完后感觉有点点大肚子, 充电后 感觉又瘪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24):
请教,
电池
刚飞完后感觉有点点大肚子, 充电后 感觉又瘪了.是什么引起电池膨胀的呀?是电池使用的时候产生的气体 ?还是因为电池发热引起内部空气温度比环境温度高?

网友A:
放冰箱中2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池飞到3。7V就要充电了。

网友C:
电池用旧了,多少会有点胀气的,但是EYSK的除外

网友D:
一是过放,二还是过放,本来飞7分钟,40----80次后还是7分钟,那就搞大了,嘿嘿,随着冲放次数的增加,应该适量缩短飞行时间

网友E:
减少飞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