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关于 锂电池 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小弟新入魔电直机~~很多电池的问题还要请教大家!
1:新的 格氏 25C电池 第一次充电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2:电池一般在电量到多少的时候就要充电防止过放导致坏掉啊?
3:锂电池要如何保养才能很好的使用呢?

其他问题想起来再请教大家!暂时这么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过冲,别过放,就可以了!

其他的没问题了!

电池都有寿命的!

如果想都不坏,就收着都不用就好了
收着不用也坏的,老化

网友:
一般放到3.7—3.8V就换下来 不用时也是3.7—3.8V   用塑料袋封好 放冰箱冷藏室储存

网友:
好办法!!顶佛爷!!

楼主:
啊~~不用的话还要放冰箱里啊~~呵呵!好的~

网友:
放电到3.8V就停飞,等电池凉了再充电

刚充好电停会再飞,锂电每天都用用,寿命其实不短那

网友:
不要低于3.7不高于4.2

网友:
用到3.5V都没多大的影响

网友:
建议多搜索,关键词 聚锂或者锂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