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06A

楼主(2009-11-24):
想做个小飞机  打算买三叶061A 发动机 排量0.9CC 重量50克  不知是否有哪位朋友用过  是否容易启动 启动后工作是否稳定  另外相对于它的排量 输出动力是否够用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 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排量的国产小油机……不如玩电的

楼主:
感谢楼上 就是想做一个 最小的油机

网友:
有图吗? 上网搜不到..可不可以发张图看看?!这么少的发动机...

网友A:
要不,楼主用雷虎GP-7算了,贵是贵点,我前几年用过一下,相当稳定,而且连发动机架也省了——和机匣一体化的,直接安到机头防火板上就可以了。值得推荐

从民工兄那里借的图哦

网友B:
这是个很不专业又愚蠢的设计,试问不用引擎支架如何前后调整重心呢?!

网友:
利用引擎架调整重心的办法,要配合供油系统——供油系统越长,可靠性越低。

网友:
支持造小油
模型模型,小了才是模型,才好玩,都弄个挺大的,象SB是的,场地都没法找,不如直接玩真机去得了
模型的乐趣就在于小而精,越小越好玩.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做个蚊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很不专业又愚蠢的设计,试问不用引擎支架如何前后调整重心呢?!

仔细看下图片,保留了传统发动机架安装位置的。只不过多提供了一种直装的选择而已。PS:尾盖直装也算是这类微型机的标准设计之一了。还有连油箱都集成在尾盖上的设计呢
还有,调重心不一定非得靠发动机。接受电、舵机甚至调整机翼位置,都是可行的手段 。当然,什么手段都比不上周密的原始设计

网友:
支持小油鸡,顺便说一声,3叶的06,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楼主用雷虎GP-7算了,贵是贵点,我前几年用过一下,相当稳定,而且连发动机架也省了——和机匣一体化的,直接安到机头防火板上就可以了。值得推荐
从民工兄那里借的图哦

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之前玩過06級的油動涵道,動力真的很不足,http://photo.5imx.com:8080/bbs/v ... highlight=%2Byam138,另一台是泡沫改09級發動機,還可以http://photo.5imx.com:8080/bbs/v ... highlight=%2Byam138

网友(2010-01-10):
我有一个这个发动机,调试好了的,没有磨合,当2手的出了吧,180元包快了,三页的06A,装上桨后,保证拨桨就能启动,一般的发动机可没这个效果哦,需要就联系我 13810216640,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