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CC汽油机

楼主(2009-11-24):
100CC的二冲程摩托车发动机一般用多大的桨?

网友:
用在那种模型上?

网友A:
50寸的浆 然后把发动机绑在自己身上飞

楼主:
想知道这个发动机配多大的桨产生的推力最大?能有多大的推力?发动机功率大约6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寸的浆 然后把发动机绑在自己身上飞

来点正经的,到底多大的合适?

网友B:
谁知道啊,没人试过,100CC两冲怎么可能才6KW功率,我以前一个100的,功率有14KW,还是国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啊,没人试过,100CC两冲怎么可能才6KW功率,我以前一个100的,功率有14KW,还是国产车

我的一辆很老的长春铃木AX100标定的功率才7.4KW啊。

网友:
没多大劲,我以前玩过250的本田水泵发动机,原来做动力伞用的我的桨80厘米,没多大推力也就能推30斤,自重60斤,有架子动力伞的。是4冲程的。不如2冲程有劲。

网友(2009-12-30):
100CC配浆

26.27*10!

网友:
长春铃木AX100改装后有9Kw,改DC-CDI一体点火器后重量7.3Kg,用减速箱能上1.2M桨,推55Kg低速航模没问题,双发几乎可以做超轻载人机了。

网友:
瑞典生产的ranket 120发动机,120CC,14.2HP,配3:1减速器+1.22米的桨,产生45kg的静推力,适合体重70公斤以下飞行员飞动力伞。

楼主的发动机要用在哪种飞行器上?
单纯考虑发动机产生的拉力,而不考虑飞行器的速度对螺旋桨螺距的要求,是没有实用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