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II奇怪的问题-螺距自动改变

楼主(2009-11-24):
各位大侠请教了
我JR9XII+10DS, 十字盘舵机S9252,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调好的螺距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变了。旋翼头3个舵机中立点集体下降。
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懂行的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左邊的螺距補賞要弄下來,要不關了也可以

楼主:
谢谢指教。
可是还是不太明白,麻烦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左右两侧背后有两个转盘一样的调节器 把那个屏蔽 好像和那两个有关
另外上面还有一堆开关可以调独立调悬停浆距 油门 什么的 总之是个很复杂的控 要摸索很久 我现在都在把它当4通用 xD 太复杂了

楼主:
老兄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可是,问题是每次调整好了之后,不是马上就变,而是飞几个起落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开机,发现就变了。而且每次都是中立点下移。

网友:
呵呵,还是T8好啊,看得懂,买小东洋的,搞不懂

网友A:
可能是你不小心在飞的过程中碰到左侧面靠上的转盘一样的螺距调节扭了
在菜单里把那个钮关了

还有一种可能,JR可以设置包括Hold、Normal在内的多种飞行模式,没一种模式都有独立的螺距曲线,可能你碰了开关,改变了模式,因此螺距改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不小心在飞的过程中碰到左侧面靠上的转盘一样的螺距调节扭了
在菜单里把那个钮关了

还有一种可能,JR可以设置包括Hold、Normal在内的多种飞行模式,没一种模式都有独立的螺距曲线,可能你碰了开关,改变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