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充电器充2X3S问题

楼主(2009-11-24):
IMAX B6充电器充2X3S问题
红X针被烧,为什麽???????插3S口烧第4脚,插4S口烧第4脚,插5S口也烧第4脚.
我看过电路,也用表测过1234脚等效.

网友:
同等高手解答.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由于马虎把线接成下图黄绿线标的情况,通电即短路烧第4脚。现不马虎OK!!!

网友:
可以同时充2S 和3S么,的用那个5S那个接口吧,你可能是把2S和3S接口插上,那怎么不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