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过载的情况下是会直接烧毁还是进入保护?

楼主(2009-11-24):
本人暂时没米,打算用18A电调玩450,先看看有什么风险

网友A:
别考虑了。秒烧。

网友B:
呵呵 我用过30A的都有问题了 ,你去看看我的帖子吧。

网友C(2012-11-09):
好一个~秒烧~~~

网友D:
450电机必须配40A以上电调,15A电调免烧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E:
18A还是别用了,太危险了。。你可以自已计算下,多大的马达,KV值多大,电流多大,要达到多大的动力,大概能达到多少电流,大概能出来了。等米了再飞吧。。。呵呵。。

网友F:
18A电调玩45018A电调玩450

网友G:
你的电调要是支持6s电18A可以用,只支持3s电的话绝对秒烧。

网友H(2012-12-09):
把场效应管换掉,最划算,IRF3205,直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