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S08A离奇故障

楼主(2009-11-24):
8月份买的舵机,因为上班比较忙,只有周末能飞一两次。
现在北京又冬天了,要么刮风,要么下雪。。。合起来也不过十几个起落。两个舵机先后都不能动了,而且非常诡异的是,都不是在飞行的时候坏掉,都是在拔掉马达线调机的时候突然不动了,而且这两个舵机都是装在副翼舵机位置上的。
其中一个ES08A才5个起落就歇菜了,我以为是齿轮扫了,打开看齿轮没事,又以为是电机烧了,单独把电机接电测试是好的,唉~~ 倒霉。
然后换上了备用的ES08A,昨天在调十字盘混空比的时候,副翼突然不动了! 又没有转堵,也没有电机转动的负载(拔了马达线的),大桨都没装。。。你大爷的!(出家人之人,口出秽语,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又拆开检查,齿轮没扫,电机单独接电运行没问题..
只能怀疑好盈电调内置的UBEC故障,输出电压过高。用万用表测量,不带负载的输出是5.23V,带负载后,运行电压5.12V,正常啊。
算了,反正家里还剩最后一个备用的ES08A舵机,再这种情况烧掉,就让3个ES08A集体下岗,换MD933。

楼主:
谁有电路完好,扫了齿轮或者烧了电机的ES08A,丢给老衲....

网友:
质量这么差,正想买,看来还是算了吧。

网友:
ES08A应该没那么差吧

我怀疑有仿的可能。如果不是那 就是RP问题了 。嘿嘿

楼主:
银燕又不是啥好牌子,谁仿啊

银燕又不是啥好牌子,而且舵机的销量和辉胜没得比,仿银燕舵机的风险不亚于手机厂商仿金立的手机。
FUTABA、JR、Hitec的舵机仿起来才有搞头嘛~~

网友A:
施主这是中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主这是中风啊!!!!

答的好,老衲怎么就没想到,冬天容易中风呢。。。。看来舵机的体质好不好也是选择的一大标准。

网友:
因为LZ太 淫 荡了~

舵机受不鸟了~~~

网友:
可能水土不服吧。。我的飞机副翼都用银燕的。而且是大一点的飞机上用2米翼展。都没什么问题。可能没有炸过。所以舵机就暂时不会出问题。

楼主:
等冬天过了我再把ES08A拿出来测一下,看中风是不是痊愈了,呵呵~~~ 估计自愈的概率很低。

网友B:
可怜的舵机~ 每天给淫僧狂日~~

终于受不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怜的舵机~ 每天给淫僧狂日~~

终于受不鸟了~~~

不想天天弄的,你那儿老有包夜的大活儿,我插不上啊....

网友:
EMAX的舵机不咋的,我的也是坏的莫名其妙,没炸过,就放在那里几天,罢工了

网友:
我用的这个 飞fpv 抗干扰比辉胜的好 其他的没感觉 比辉胜贵 但是只扫过齿 没少过电子元件

网友:
如果没有扫齿 电机没坏 那就应该是齿轮下面那个电位器坏了 我也报废了一个 拆了研究一番 发现那个电位器很容易坏 推拉杆的时候电机时转时不转的

网友:
还有想问问你 你名字下面的图片怎么放上去的?

楼主:
等级够,就能上传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