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控的困惑!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9-11-24):
大侠们,我是新手,潜水多日了。准备入魔,但经济不景气,准备先收一个DX7(新的或二手),再攒钱上一个YT sport 高级套装版。
但是有个问题,DX7自带三个
舵机
,然后YT的也带三个舵机!那我该如何选择呢?
请大家指导了!

网友A:
DX7带的舵机装不上450 能卖200块吧。。。

网友B:
450想用标准舵机 搞笑吧!

网友C:
450上用的舵机DX7送的不是一个尺码的~~~用不了!只能用在亚拓600上!

楼主:
想收个二手的DX7,但是不知道好坏,哎~~~

网友D:
DX7原装配的是舵机DS821,是标准舵机~!!!
有四个啊

网友E:
DX7原装配的舵机DS821是标准尺寸数码舵机,但是很垃圾,了解舵机的老鸟买了DX7后都是把这舵机趁新出掉的.
如果你买DX7电动版,配285微型舵机的,那就可以留下来用,这个舵机很不错

网友F:
DX7配的是标准舵机,450不能用

楼主:
电动版有什么不同呢?
我看淘宝上有DX7se版,se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控怎么看它的功率?上面有标识么?
如果买二手的话,手感上能看出好坏么?

网友G:
DSX7很好。舵机用亚拓配置的

网友H:
我买了DSX7,配的3个舵机用去 泰世500级上刚刚好。

网友I:
好坏就只有自己 研究了,下个说明书 捣鼓一下,再给接收加电 试试就知道了,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我觉得是上个0404,+模拟器 ,练练就知道了(买二手 淘宝是一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