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RealFlight G3、G4

楼主(2009-11-24):
遥控航空模型模拟器的发展方兴未艾,为广大航空模型爱好者的入门与训练提供了安全、有效、节约的手段。从笔者几十年接触的遥控航空模型和模拟器来看,RealFlight G3(最新版本是RealFlight G3.5)可以说是一款划时代的产品,它和众多模拟器的最大区别是飞行时的视角。玩过模拟器的人都知道,飞模拟器同飞真模型的区别就是视角。模拟器里往往模型飞机在画面中间,背景在移动。如果模型飞机飞高以后,则背景就是蓝天,你也不知道此时模型飞机有多高。为你的下一步操作和着陆带来极大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软件设计开发时,电脑技术还比较落后,不能完成完全而又复杂模型飞机飞行过程的模拟。而RealFlight G3中的运动是模型飞机和背景同时运动。它的复杂度要比一般模拟器大4倍以上,所以对电脑的要求也高。现在很多玩家由于自家电脑所限,只有放弃选用RealFlight G3。其实我们只要对现有电脑软硬件做些调整,就可顺畅运行RealFlight G3模拟器,体验接近真实的遥控模型飞机模拟训练。
调整方法请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83df801009oso.html
G4、G4.5调整方法相同

楼主:
G3、G4的仿真度远高于其他模拟器

楼主:
推荐最低配置
CPU:Intel 奔腾双核E5200 或 AMD 速龙双核5000+

内存:1GB DDR2

显示卡:nVIDIA GeForce8600GT 或 ATI HD3650

显存:256M

光驱:DVD-ROM

网友:
我就是在G35上练习,降了很多炸机成本

网友:
我用的是G3.5,ESKY 004的控,在3.5里边挺好用的,但就是不知道怎样设置才能飞3d.

网友:
觉得凤凰的画面效果好很多

网友:
我用来玩G4的机器E5320,X300的显卡~

网友:
不瞒你们说,我用4年前的神舟笔记本玩G3.5同样很流畅,神舟承龙S264D电脑配置AMD2600+  64M集成显卡  物理内存704M,这样的电脑能顺畅玩G3.5我都感觉很意外,只是有时场景画面会卡但是飞机飞行还是很流畅的,G3.5真的很不错!

网友A:
Realfight G3-4没有那么满意,比如LZ提到的视角。如果不是低空飞行就无法看到地面,也就无法作为参照物,即便低空飞行,在看不到跑道而以建筑和树木为参照物时,操控者似乎站在一个广角镜头的中央,是很难准确定位跑道的距离和角度的。

另外,也许是分辨率的问题,飞机飞远时,一般远和非常远飞机看起来似乎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fight G3-4没有那么满意,比如LZ提到的视角。如果不是低空飞行就无法看到地面,也就无法作为参照物,即便低空飞行,在看不到跑道而以建筑和树木为参照物时,操控者似乎站在一个广角镜头的中央,是很难准确定位跑 ...

按Z键,直到屏幕左下方出现“keep ground in view ”字样出现。这时同我们实际飞模型的视角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是G4画面不是很好,不知道其它的是不是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