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尾部莫名其妙周期性间歇转动~

楼主(2009-11-25):
我的亚拓450 sport 买了飞了有1个月了飞了很多次,总共出现过3次以下情况:
飞机悬停的时候,尾部猛地突然逆时针转动约20度左右然后刹住不动,过3到4秒左右又转动然后刹住不动……周期出现
但是重新插电后又好了。
我声明,陀螺仪在自检的时候飞机是放稳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虽说只出现了3次这种情况,但是我感觉有点危险。不要哪天给我空中罢工了就要出人命了~

网友:
检查皮带看看

网友:
尾管松了,皮带打滑

网友:
检查一下尾滑套和里面的铜套是不是有松动的
我以前的se就出现过,结果发现这两个有好大的空隙

网友:
还有可能是控的尾躲电位器弹簧松了,电位器晃动。

楼主:
看了下机机,感觉没什么问题。总感觉是电子设备的问题

网友:
皮带扫齿。。。。检查下皮带。。。。。。

楼主:
自己顶下,感觉不是机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皮带部分打滑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
更换皮带吧~~我和你问题一样一换就好了~~亚托的皮带到了冬天有静电的影响舵机和陀螺!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也可能是电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