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与电调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09-11-25):
晕啊,刚买回来一个无刷
电机
与无刷电调,插上接收、
陀螺仪
、
舵机
、电调、马达,开控,插
电池
,测试舵机、陀螺仪都没问题,就马达不转,把马达的线换过,还是不行,请各位前辈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2个可能 一:电调坏了,二:油门通道没接对。

网友B:
楼上说的有可能

网友C:
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所以这个插头没错,如果电机连抖都不会的话,一定是电调坏了,要么就是电调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
正如楼上所说,插头应该没问题,因为几个舵机都能控制,但电机就是抖都不都,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真的是电调坏了?郁闷啊,刚在淘宝掏回来的,还未用过,刚调试就发现不行。

楼主:
刚刚联系商家,说连接可能不对,要多插拔几次,现在在上班,要今晚回家才能试了,有哪位大侠试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D:
油门设置问题,看看有没有报警信号。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没听到什么报警信号,只是陀螺仪的灯闪几下,舵机抖几下,然后就静止,其他通道控制舵机正常。谢谢!

网友E:
油门线插错也有可能,不过电调的问题可能性更大。

楼主:
谢谢楼上列位解答。请问油门线(也就是电调的线)应该插在哪个通道?我用的是“EK2-0420 6通道接收机”。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油门线插错,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