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想改锂电

楼主(2009-11-25):
我的天地飞6C想改锂电,我在电子批发市场看见有做电池的,要3-5元的都有,要8节卖家给包好。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我的都是自己用手机电池 焊接的 用着也很好 一组电池 可以使用 2个小时 不关控

楼主:
你的电池要几节,多少¥,上个图看看。每天都在上面见你。

网友: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设备锂电,50,卖家说2200的,还行,主要就是觉得aa电池充电比较麻烦了,做成包应该好使,我觉得容量买大点,或者你自己把以前的电池打个包呗。我也是菜鸟,发表下自己的看法,不足请老鸟指证!

网友:
就是 一般的手机电池  串连在一起 焊接平衡头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地飞6C想改锂电,我在电子批发市场看见有做电池的,要3-5元的都有,要8节卖家给包好。高手给个意见。

锂电只要3节,要8节的是氢电。

网友:
注意环保!

网友:
没电路板的吗/   回的!地板

网友(2010-02-16):

用锂电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找麻烦.可充电的电池多的是,如镍氢5号--1300ma左右都行,每节充到1.4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