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塞斯纳炸了三次后,爽飞20分钟。

楼主(2009-11-25):
半个月前淘到182塞斯纳一架(epo的),店家配好2212无刷,安装完毕。第一次,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无刷,不知道它的厉害,滑行后拉杆,鸡鸡往上一串,荒了手脚,油门一松,脑袋落地,哗啦配件一地,修机。次日在飞,滑行起飞后,一阵风鸡鸡往左一偏,一推油门直线飞出100余米,一个滚翻落地,修机。第三次,考虑到滑行起飞不易,半油门手抛起飞,平稳上天,飞行两圈,突然栽地,修机。回家后反复思索,潜水,后两次可能是因为新手第一次接触有副翼的鸡鸡,推拉油门时触到,导致飞机飞行异常。今日,去掉头盔,将方向舵拔下闲置,换上副翼(左手操纵上下和副翼,右手油门),手抛起飞,那个爽呀,足足飞了20分钟,迎风时关闭油门,小赛挂在天上像死机一样,心里感觉美哟!心得:无刷一半油门即可,先这样飞飞,熟悉后,连上四通。

楼主:
上个炸鸡后照片。

炸鸡图

网友:
炸的還可以

网友:
什么电池啊楼主 可以飞 20分钟  ???? 、 说便说说配置吧

网友:
跟商家联系重买个猪头罩就可以了呀  电机安装架到是可以自己用铝合金窗框边角料DIY

楼主:
2212  kv1400,8060浆,1500毫安 20c锂电池。不知道啥牌子的电池。挂在天上都有四五次。

楼主:
猪头罩是什么?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猪头罩是什么?告诉我一下。

机头罩

网友:
新手飞有副翼的是非常好飞的,我一开始也没有副翼,怎么也不行,后来加了副翼,直接上天,觉得自己完全脱离新手队伍,另外,转向舵根本没用,飞这样的飞机,不做什么高难度动作,转向装了也用不到

网友:
炸的挺轻的。

网友:
飞20分钟之后,你确定电压还在3.7以上?

网友(2010-02-20):
我也订了这种机机,正在路上,好期待呀............

网友:
没看出是哪家的塞斯纳,反正跟我的挺像
提醒一下,前起落架比较弱,炸鸡容易弯,比较考验降落技术

网友:
 祝楼主新年少炸机!

网友:
新年新炸机

网友:
楼主看看我这款比国窖还久的小赛吧!它可为我的入魔立下了汗马功劳!!!

网友:
哪家买的?pm我。

网友:
我准备也要再入一台

网友:
哈哈哈  不错的飞机

网友:
这么经炸啊?

网友(2010-10-19):
哈哈哈,就你这孬样,还敢不戴头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个月前淘到182塞斯纳一架(epo的),店家配好2212无刷,安装完毕。第一次,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无刷,不知道它的厉害,滑行后拉杆,鸡鸡往上一串,荒了手脚,油门一松,脑袋落地,哗啦配件一地,修机。次日在飞,滑行 ...

有一种铝合金的电机安装座适合,你没必要弄那个塑料的,似乎还是自己钻孔吧?

网友:
20分钟?我1147桨,其他配置基本一样,飞了5分钟,电调已经进入保护。

网友(2011-04-11):
楼上你的是1400mm的翼展的,楼主说的是980翼展的小赛。

网友:
2212电机小了点吧

网友(2011-10-23):
炸的不重

网友(2012-07-07):
我也是MD小赛,估计明天到

网友:
塞斯纳747,明天到货首飞~!

新手,15天模拟器,今天看了戴氏飞行教程,塞斯纳747,明天到货首飞~!

网友:
我也刚买塞斯纳,是不是只能用副翼啊!担心炸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买的MD小赛,明天到,你一共搞好花了多少米啊

网友(2012-08-06):
翼展多大的塞斯纳?

网友:
回复 网友B:

747这机子翼展不大不小的,很鸡肋,个人感觉一般,建议新入手的模友副翼舵量小些飞,
第四通道--方向舵安装好舵机后干脆拔掉连接杆闲置,熟悉了以后连上再飞,避免新手时候拉油门时候不小心碰到不好控制。
唉,新手血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