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用电脑玩
模拟器
的时候,控要放
电池
吗?

网友A:
电池要放的 不然没办法供电

网友B:
不用弱问,大声说也可以,
要电池,
也可以外接电源,不过需要改

网友C:
原帖由
ziyoudj
于 2009-11-25 15:07 发表
电池要放的 不然没办法供电

网友D:
用电脑玩模拟器的时候,真正的遥控器是需要放电池的,象天地飞6A,做模拟器使用时是要电池的;而纯模拟器的遥控器则不需要,象淘宝上卖的98元包快递的那种6通模拟器,就不用放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