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9克舵机齿轮坏了用什么来换?

楼主(2009-11-25):
手上有3个固朗原装9克
舵机
,都是同一个齿轮坏了,扔了可惜,但固朗又没有齿轮卖。
有没有前辈有用过别的牌子舵机的齿轮来代替的?比如辉盛9克什么的。淘宝上能买到的。
个人感觉,固朗的舵机肯定是找工厂代工做的,应该有哪个型号的齿轮跟它一样的。

网友A:
辉胜9G不通用!尤其是你坏的那个!尺寸不一样!
别的就没试过了!老手帮忙

网友B:
固朗原装舵机就是辉盛啊,淘宝上才5块钱,

网友C:
固朗原装舵机可以用辉盛的齿,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A:
真的??
大哥给个链接!!我的换上辉胜真的不能用!!

楼主:
听了2楼的说不能用,不死心,还是买了一副辉盛9克的齿来,换上去可以用。哈哈。通电一切正常转动。不过还没有用在JJ上。等JJ上的舵机扫齿了再换上去。

网友D:
饿··GL低配4个舵机都是辉盛9克吧··,

网友E:
就是用的辉胜 9G 的齿轮,我都换过几次了,没有问题。正常飞的

网友F(2010-03-30):
买3个辉盛14克金属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