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0C加个蜂鸣指示灯!!

楼主(2009-11-25):
哈尔滨的冬天到了,在室外没办法飞了,我弄了台YT250SE在室内练倒飞.由于室内空间比较小、飞机噪音大,经常听不到遥控器计时的报警声,就在我的10C遥控器上安装了个二极管,当蜂鸣器响时二极管闪亮。
由于没有白发红的高亮管,上次改造时用的是白管,这次借换红管之机给上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改造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没亮时的样子。绿圈是我试验时多弄出来的孔,红圈里是改好的LED。

白光发光管亮起的样子

好了,现在开始改造。打开后盖拿掉上面这块板。

看到下面这层板上有两个焊点,这就是蜂鸣器的引脚。发光二极管长的引脚用线连到上面的焊点上,短的引脚用线连至下面的焊点上。

我用的是直径3MM的发光管,使用2.7MM的钻头对准发光管的位置钻个孔,焊完二极管的引脚后插到孔里并点上一点502。

装回上层板并扣上后盖,注意画圈的几处插针等要认真对齐。

呵,大功告成,看看效果!!!你喜欢白的还是红的,自己选择吧。

网友:
才不舍得在控上弄孔

我有低电报警器!等蜂鸣器响停飞就可以!等灯红了就停飞。也决不会过放的!

网友:
哇~~那个平衡调节器很cool

网友:
要這樣弄還不如裝個震動裝置.像3PK那樣...這樣難看死了.

楼主:
楼上想法相当不错,我研究一下,哈哈。

网友:
恩,手机上震动用的偏心马达
好办法

网友:
额 残忍的

网友:
那么舍得打洞( ⊙ o ⊙ )啊!

楼主:
没想到此帖能加精,特别感谢小财神。
按照Charli的建议,弄了个手机里的振动器,装在控里面,这下不会给10C留疤痕了,呵。
振动有些小,只有在最后一声长鸣时才有一些感觉,等飞行时体验一下。要是振动不够就换个大些的振动电机。
玩模型需要多多的折腾,其中包括对模型及设备进行一定的破坏,也没啥舍不得的,只要自己用着舒服就好,最主要是这控不打算卖,才敢于去拆和钻。

网友:
想问问大家10C的蜂鸣器设置是怎么设置的呀

网友(2012-12-13):
怎样实现低压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