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250练习,有几个问题请有经验的解答!

楼主(2009-11-25):
看了bert_kammerer_250_cb这个录像,终于发现亚拓原配250也能自旋翻,以前看alan的250表演,飞的很乱,没见做出什么漂亮标准的动作,也可能是我菜鸟,看不出来。但是我看第一个录像里面,动作都很标准,很漂亮。

目前有飞跃的450v2和亚拓的450pro等,想进一步练习3d,如果用250来连有四点好处:
1、电池
2、相对摔机成本省(250同样炸鸡损坏一定比较小)
3、场地省
4、技术练的扎实

但是有两点不好:
1、维修安装麻烦
2、练习困难

想问问各位过来人,有没有必要上250?还有是上250se,还是飞越划算?

谢谢了!

楼主:
怎么又有人恶意刷帖了?没办法,自顶了

网友A:
2、相对摔机成本省(250同样炸鸡损坏一定比较小)
这个不同意.......250炸鸡成本可比450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相对摔机成本省(250同样炸鸡损坏一定比较小)
这个不同意.......250炸鸡成本可比450高...

我是这样理解的:
虽然250配件贵一点,但是由于机体小、质量小,所以强度高、冲量小。因为我有个4#3b,炸到现在至少炸了几百次了,只坏过几百元的配件,要知道一个大齿就22。
我450有过炸鸡飞机炸散过的,我想250不太容易吧?

网友B:
晕,还是450炸机下来的成本低,毕竟450的市场保有量大,产量高,配件足,价格低。
250的是市场保有量严重不足,飞行的心理成本高(机小,难控制),用户少,配件相比450不多,所以价格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还是450炸机下来的成本低,毕竟450的市场保有量大,产量高,配件足,价格低。
250的是市场保有量严重不足,飞行的心理成本高(机小,难控制),用户少,配件相比450不多,所以价格高。

对.250太灵活了...炸鸡次数会比45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250太灵活了...炸鸡次数会比450多.

250炸机损坏的东西比450少太多了,.象扫大齿轮,烧坏斜盘舵机这类事故机会很少.总体维护成本肯定比450低
至于说250会比450难飞也就是刚开始阶段,适应了250并不会比450炸鸡次数多

网友:
越小越难练,小机子修理麻烦

网友:
机太小练习用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