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星信号和遥控信号不稳定情况下,安全返航

楼主(2009-11-25):
风力大约3级
大约晚上11。30分
在摄像头镜头破裂的情况下飞行
在弄清周围环境后起飞,刚离开地面大约半分钟发现目标地点消失了(经过模友几番侦查发现朝天门广场灯光大部分已经关闭。。。。狂晕)管它的继续向解放碑中心上空前进,结果离解放碑上空不远开始出现问题。。。。。。。。
建议大家不要在人口密集及繁华路段飞行,如遇问题可能导致第三者受伤或者机器飞丢这些都是损失。
此贴希财神加分,理由是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重庆主城上空禁飞或者我被关黑屋子。。。。。。!
请看视屏无任何编辑

网友A:
坐沙发,慢慢被你转晕!
怎么说呢,我是不太赞成夜间飞行的,不知道驾驶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境,没有吹风的爽快,只有无限的迷茫惆怅,回不来怎么办呀?

楼主:
其实这就是FPV的乐趣之一了,白天飞和夜晚飞都一样!
毕竟FPV短距离的飞行没有任何意义,FPV是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带上天空,俯视咱们久居的城市,在十分优美的地方,美景不能尽收眼底的时候那FPV完全可以做到。我第一次在贵州水银河FPV时完全和我站在地面上欣赏风景完全是不同的享受,那实在是不能用言语所表达的。可惜当时没有便宜的高清录制设备。。。。。。。只能说是遗憾!

网友B:
看了视频狂晕
不好意思我回复你时点击错了,把你的回复大概意思还原了。

楼主:
没办法风比较大,在加上遥控信号不断丢失。可从OSD遥控信号显示看出

网友C:
  叠加的数据 很不错!!! 摄像头也比较清晰..
请楼主,能不能把 叠加数据的设备,,报个名...谢谢...

网友D:
你共用电要加升压模块 不然视频部分供电不足 距离降低

网友E:
非常不错。。支持一下。。但总觉得晚上飞很危险。。。

网友F:
看楼主用的电池有点C数不足的样子,我曾经因为这样的电池飞丢过一架飞机,损失两千多

网友D:
不是C数不足 是压降

楼主:
我说的不是视频信号丢失。于C值和升压模块无关吧!
.

网友G:
够衰的 看夜景竟然被断电了

楼主(2010-01-03):
也够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