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么多通干嘛??!!!!

楼主(2009-11-25):
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控要这么多通道,用10CHG 飞 500 ESP 难道不是资源浪费?!其实我想易用手感好才最重要吧!!

楼主:
以上是小弟的拙见,欢迎老鸟指教

网友A:
哈哈哈,和电脑手机很类似,大部分人只用了电脑配置40%功能,手机常用也就30%,说明在这个上面的投资我们有接近60-70%是浪费的,但是谁都想用好电脑和好手机!!!!

网友B:
借用高手们的名言:“遥控等电子设备一次到位不后悔。”

网友C:
双舵机副翼,双舵机襟翼,加上油门,方向,水平 就已经7个通道了。
如果想加个副翼陀螺,水平陀螺感度就9个通道了。
再加个起落架收放的,10个通道就没了。
如果想控这个投弹,航灯,12,14个通道很正常。

楼主:
有可能控的一生都用不了这么多功能~!!

网友D:
多多益善

网友E:
这架飞机
共计用了8个舵机,分别是:2副翼、2方向舵、1升降舵、1油门、1收放起落架、1前轮转向。发射机是ff9,用了3个混控叠加,实现了用“F”开关使副翼、升降舵、方向舵这5个舵面在着陆时打死,实现刹车减速。在舵面打死的同时,前轮依然可以转向。这就是好的遥控设备所能带给你的方便和乐趣。

网友F:
至今只用上了五个通道的路过……

网友G:
一台CCPM直升机都要6个通道了

网友H:
如果只是飞3D,大多不用这么多通道,你看看Alan用的什么控就知道了。
可是玩一些大型的像真机,就一定要多通道,而且还要可以任意混控。
比如一架大型像真机放起落架的一个简单操作,就有以下动作:
1,打开A、B两套共4扇起落架舱门;
2,放下起落架锁定;
3,关闭B起落架舱门。
这个操作不仅涉及3个通道混控,而且各自的比例和行程都是不同的,用现在日系的遥控根本无法做出来。

网友I:
很多功能我等凡夫俗子真的用不上,但是总有人能用上的。

网友J:
多通道控的软件很方便.混控很容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