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事儿朋友们

楼主(2009-11-25):
大齿盘上面那个铝的单向轴承垫圈,磨损的厉害10几个起落下来就磨出个环型凹陷,并且拨动大桨可倒好,大齿小齿带着
电机
齿一起转动啦!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拆下来重装上就好那么10几个循环,反复...哥们单飞啊,这正常不啊,这垫圈要很频繁的更换么?不解!按说琢磨了一下,这个垫圈是夹紧在里面的,应该随着单向轴承内套和最下面的主轴固定座轴承一起转动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loveliness:

网友A:
我的450飞了几个月,主轴都换了好多根也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B:
大齿小齿带着电机齿一起转动······如果是两边转都一样那就是你的单向轴承坏了。垫圈有轻微磨损是正常的,你这个么是不是你把主轴往上拉的太紧了,还是你的轴套短了!你可以把电机拆下来转转大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