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齿轮是用什么机械加工的。

楼主(2009-11-26):
齿轮扫了,买不到配件,想找外面加工店加工,但不知道该找那样的加工店来加工制作齿轮(不知道用什么机械,我完全不懂)望赐教。
或有兄弟能代加工的,万分感谢。

网友:
像是个复印机用的齿轮

网友:
铝或铁用线切割分开割,再想办法连起来就是了.

网友:
给你出个加工方案

1、车工,车出3个台阶和内孔,钻出侧面紧固螺丝
2、铣工,以内孔为装夹基准,所以需要先垂直装夹齿轮内部轴轴,并开侧面紧固螺丝为定位孔,用插齿插出个上端齿轮,翻面插下端齿轮,如果装夹需要很高精度,可以先铣个安装靠模

以上工序可以保证用普通车铣干出来

网友:
两只金属单齿轮+一只大垫圈+一只阶梯轴套管,用阶梯轴套管将齿轮和垫圈穿起来,用过盈配合(不太好,传递扭矩不大),尺寸允许的话用单键联接,用键联接时可以把一只齿轮和齿轮轴套做成整体的。直接用机加工,主要没有退刀槽,插齿、铣齿都不好加工。如果允许加上退刀槽也行。

网友:
用耐火石膏自己做个磨具修整一下,然后找个加工戒指的,让他帮你铸个铝的不就得了,20不用

网友:
雕刻机 正反对位两次雕刻搞定,或者加个A轴,4轴直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大齿轮旁边也是平的

这个更好说了,再线切割个件(外面是圆,里面是小齿轮的形状)
具体怎么弄就看自己动脑了

网友:
先做两个齿轮,然后过盈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可以?双联齿轮的大齿轮的内孔做成小齿轮外齿的形状(只能用线切割)

然后小齿轮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必须加上需要伸进大齿轮的那部分厚度)

就是镶嵌起来,最后组合9502)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双联齿轮 ...

他那个大齿轮旁边也是平的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看看前面的帖子(我忘了是哪位大侠的)用一台车床再磨一把符合你齿轮齿形的车刀就ok

网友:
LS好主意!
加工费也不贵。。。

网友:
大齿轮就做成这样的

网友B:
这么做可以?双联齿轮的大齿轮的内孔做成小齿轮外齿的形状(只能用线切割)

然后小齿轮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必须加上需要伸进大齿轮的那部分厚度)

就是镶嵌起来,最后组合9502)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双联齿轮的(线切割也不贵,大齿轮20,小齿轮15,数量大就大齿轮15,小齿轮10)

网友:
有台阶的,插齿和齿轮铣刀铣齿都不行,只有注塑,一般情况下无法加工了。

网友:
双联的,难做
单个的就比较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