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作为控电需要加什么降压

楼主(2009-11-26):
锂电作为控电需要加什么降压? 我的JR控,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A:
我直接用12V的航模动力3S 2200mah 15C锂电,接在我的futuba 4YF上,没有任何问题,工作极度正常!

网友A:
顺便问一下这里的XD, 7。2V的 2s锂电池,可以用在RF 136的接收机上吗? (油动固定翼使用的)

网友B:
3S锂电用于控电不需要降压,直接使用就行。

网友(2010-02-16):
*******?????
用锂电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找麻烦.可充电的电池多的是,如镍氢5号--1300ma左右都行,每节充到1.4V就行

网友C:
用两个1N4007串联就可达到降压的目的

网友D:
有专门的控电,而且电压都一样为什么要降压

网友E:
直接用3S的锂聚合物电池即可做控电。我的JR 9X2用了一年多,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