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轴承怎么拆? 丝杆螺母可换方向吗?

楼主(2009-11-26):
因为滑块的孔较小..要把这轴承拆了才能进洞..
请问直接用三爪拔取器从轴承外圈施力行吗?
这样会不会把轴承搞坏?

另外请问滚珠丝杆的螺母能换方向吗?
是转到低让钢珠掉出,螺母掉头后再把钢珠放回?

网友:
三抓扒子就拿下这轴承了如果是我就直接锤子转圈敲下来 扣换不了方向 另外那个问题没听懂

楼主:
谢谢啊~
就是怕拆坏,不敢太暴力搞..

第二个问题是..
滚珠丝杆上..螺母的固定座是在左边, 想反装换成在右边..

网友:
轴承里面的那个带扁的是什么 也是螺母吗 如果是 能不能直接把轴承顶出来
不是的话轴承最好还是用扒子扒
螺母应该能调换方向吧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照片。。。
这个螺母不太可能从这头拿下来。。。
螺纹没到头。。。

除非。。。
把滚珠先弄出来。。。

建议LZ看看另一头什么结构再说。。。

网友:
这个轴承如果很紧拉马拉外圈会损坏轴承,看它后面有个带扁的东西,不知是不是一个套,是的话可以拉它,把轴承顶出来.

螺母可以换方向.拆时要小心,记住钢珠个数.装时边转轴,边向里放钢珠.

楼主:
谢谢各位,

轴承后面和丝杆是整体的..看来只能用拉的..
这轴承转起来不是很顺畅, 拉坏甘脆换新的..
明天收到工具再拔看看

另一端螺纹有到头, 到时再从这转出来,

网友:
两头都拆啊。。。
汗一个。。。
仔细点,丢了珠珠不好配。。。
可以考虑手边放一个小磁铁。。。
只是不知道珠珠带磁会不会影响效果。。。

网友:
轴承也不要胡拉,万一只把外圈拉出来了,内圈还在轴上就有得你受的了。

楼主:
因为还在改装..不时需要拆装一下..
轴承能取下来比较方便
如果每次都拆螺母...那些珠子会搞死人

另外..丝杆是买旧货...
不拆开来清理一次心里就不舒服....

网友:
轴承当然是用两爪或三爪拉马拉出来的,如果比较紧的话,可以边旋转拉马的螺杆边轻轻地敲打拉马的螺杆头,可以震松把轴承拉出。再有丝杠的螺母调个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你这个丝杆怎么是个杯士轴承在固定端呢?奇怪,一般都是一对角接触在上面吧,而且装入和取出都不难,用手就成,可能是买杆的随便捡了个装上去的吧。取下来不用了,用丝杆座的那对角接触吧。

楼主:
轴承是有二个一样的顶在固定座上..里面的特别难拆.....
已用三爪拉马搞出来了...用对工具很轻松..

螺母也掉头好了..要用一字起把白色塑料挖起来..从这装回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