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 模拟器有混控,怎么解决?????

楼主(2009-11-26):
线是FMS 通用的,控是LAMA的4通控,EMU3.1版本,G4 的软件,情况是1 4通道混控,不知道有朋友能帮我解决吗?

楼主:
没人帮我吗?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PPJOY的设置有问题?可能是少了一个通道。

网友:
我也有混控问题,不知如何解决,盼高手!

网友(2010-01-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给个设置的方法(主要是英文不好)

网友(2012-12-07):
同求,帮忙解决啊

网友:
你把你的EMU设置截图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