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高速精密分割器!

楼主(2009-11-26):
铭牌上叫高速精密分割器,台湾产的,外观很精密的样子,6个面都加工过,粗看就像个蜗轮减速器,转动输入轴,输出轴也会转,但是转得很奇怪,是转一下然后停顿片刻再转一下,东西很精密,绝无间隙或回差!淘宝搜了一下,有一两个类似的东西,但是也没搞明白干什么用的,但是报价竟然要几千块!
想了解下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diy是否有用?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铭牌上叫高速精密分割器,台湾产的,外观很精密的样子,6个面都加工过,粗看就像个蜗轮减速器,转动输入轴,输出轴也会转,但是转得很奇怪,是转一下然后停顿片刻再转一下,东西很精密,绝无间隙或回差!淘宝搜了一下,有一两个类 ...

还真没看过

网友:
分割??是不是就像电子上的分频那样?等高人来回答。。

网友:
看样子像是 一个快速分度头

网友:
坐等高人,解说啊

网友:
又是发出来卖的吧

网友:
拆了,给魔魔们看看内部结构,估计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网友:
就国人叫分度头人家都叫分割器吧。。。。

网友A:
是台湾的“坛子”间歇分割器,精密、价高、专用。一般家里没什么用途,里面就是盘凸轮或柱凸轮的结构

外壳改做个小床头箱应该不错
内部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B:
还是老大知道的多,,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台湾的“坛子”间歇分割器,精密、价高、专用。一般家里没什么用途,里面就是盘凸轮或柱凸轮的结构

外壳改做个小床头箱应该不错
内部结构大同小异

多谢老大指点迷津!不过这个东西并不大,10几斤重,做床头箱怕太小了!

网友:
看不太明白,感觉应该是个好东东。

网友:
LZ拆了瞧瞧,长长见识。

网友:
自动生产线上用这东西,输入轴是匀速的,输出轴是间歇的,所以叫分割器

网友:
这叫间歇减速箱,以圆周等分转动,我们厂以前做纸杯机上就是这种

网友:
赚钱的玩意,LZ要好好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大知道的多,,嘻嘻

  。

网友:
蜗杆的槽不是标准的螺旋线,也不是渐变螺旋线,中间有一段延圆周方向平直的,滚轮处在这一位置时,输出轴是不动的,处在其他位置时被蜗杆传动,属于间歇传动机构,间歇传动机构应用广泛,在各种生产线上常用,还有老式电影放映机等,大家可以买`机械机构`方面的书,系统的看一下,愚认为非常有用,其实,现在许多机构都被数控取代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还不错  精度比 蜗杆结构 高多了

网友(2010-07-11):
引用 网友A:
是台湾的“坛子”间歇分割器,精密、价高、专用。一般家里没什么用途,里面就是盘凸轮或柱凸轮的结构

外壳改做个小床头箱应该不错
内部结构大同小异

正解!不过不是坛子,是谭子

网友: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呢?

网友:
冲床上用得多

网友:
多共位加工设备(或送料)用,与槽轮分度机构类似,手表14工位 30工位瑞士钻洗床 ,用槽轮机构,30多年了,直径1.2M工作盘分度误差0.003mm,实在NB

网友:
机械传动的一种,间歇机构。

网友:
好东西,锁定强度够的话可以d个电动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