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弯了

楼主(2009-11-26):
请教,飞机炸鸡以后,
电机
的轴有点儿弯,怎样弄直呢,我的是2410的电机,轴上面是螺纹的。谢谢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单买的?敲直试试

网友B:
用废光驱的导轨轴做一根吧。我的013和GL450电机轴都磨损了,用这种轴加工改好了,非常好用。这种轴又直又硬,耐磨,不知什么材料。加工用手提砂轮磨的,由于轴只有3mm,齿轮孔为3.2mm,需要0.05mm的薄铜皮包2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