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干的菜鸟事,谁还曾经干过啊(22楼上作品图了)

楼主(2009-11-27):
今天晚上兴趣盎然,忽然想车螺纹,之前我一直想仿制一个小钻夹头,几年前我买过一个小电钻,
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云浮老大做的显微镜小钻,我心痒痒的,早就想仿制一个了,其他的都做的差不多了,就差钻夹头了,于是就想照着那套装钻的钻夹头仿制一个
钻夹头是这样的

呵呵,我忙了一个晚上,经过如下
首先是找了根打印机上的光杆,10mm粗
钻夹头的螺纹是m8*1的,先用45度外圆车刀车到7.8mm
首先是收拾c2,交换齿轮就折腾了半个小时才搞定,不知道怎么搞的,低速的时候很好,高速的时候有哗啦的响声,是交换齿轮发出的,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只好不车螺纹的时候,把进给手柄搬到中间,这样也没响声了,呵呵
然后上瑞典钨钢螺纹车刀,车了一段,发现钻夹头上的外螺帽拧不上去,于是把这段车掉,继续车细,车螺纹,屡次失败,发现光杆已经短了将近10cm了,最后想到一位高手以前在帖子里说过,可以从左向右车,于是我就照做,这次很成功,我个人感觉,至少我看着很像螺丝啊,呵呵
拧上外螺帽,发现还是不对,仔细一琢磨,螺纹车反了。
哈哈,我居然把螺纹的方向车反了。不知道大家谁还干过这样的菜鸟事啊。
还有啊,高手们能传授下车螺纹的技巧吗,菜鸟的我实在是急需指点啊
有这么几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一、向左进给和向右进给那种合适,配合正反转,车出的螺纹是正牙还是反牙,好像群里有人说过,螺纹刀也可以倒扣着装的,实在是糊涂,高手指点下吧
二、一般螺纹车多深啊?比如螺距为1mm,车多深就可以啊,退刀槽参考螺纹深度车,可以吗?
三、大家是怎么做的,可以防止乱扣
大家都说说吧,菜鸟论坛里一大堆,只是不好意思出来丢人,我来求教,大家高手指点,菜鸟就都来看看吧,共同提高下吧。()

网友:
上你车的图呀。

网友A:
车牙转速要慢才来得及退刀,先车个退刀槽比较好车,从左往右进刀车是反牙,螺母拧不上那是还没有车到位,多干几刀就能拧进去了,没必要重车。等LZ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牙转速要慢才来得及退刀,先车个退刀槽比较好车,从左往右进刀车是反牙,螺母拧不上那是还没有车到位,多干几刀就能拧进去了,没必要重车。等LZ上图。

从左往右进刀车是反牙,哈哈,我就是干了这件菜鸟事情啊,车了个反牙,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从右往左车,担心会撞到卡盘,或者车过头了,车的比上一次的螺纹多,然后卡刀或者崩刀,所以就从左向右车,车没车到位,不知道,反正反牙是拧不进去的,哈哈

网友:
我还没干过螺纹那,因为我的床挂轮不全。不过也研究了,从左向右车要打反转的。

网友:
小车床一般正转.进去是正的 出来是反的,

网友:
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兴趣盎然,忽然想车螺纹,之前我一直想仿制一个小钻夹头,几年前我买过一个小电钻,
就是这个样子的254884
看到云浮老大做的显微镜小钻,我心痒痒的,早就想仿制一个了,其他的都做的差不多了,就差钻夹头 ...

奇怪了 我之前的回复没了
1  你主轴反转 在由左到右车削螺纹出来的还是正螺纹
2 螺纹的深度一般和螺距大概相等 (比如1mm螺距 中托板进给1mm)
一般情况下加工螺纹 把圆钢的外径比公称尺寸小一点比如2mm螺距 圆钢减0.3mm 螺距不一
样缩小的尺寸也不一样 螺距越大减小的尺寸越大 比如3.5mm的螺距
就要减半毫米之多 还有加工的材质不一样减小的也不一样
退刀槽的深度一般比螺纹深度多一点 比如1毫米螺距 退刀槽 中托板进给1.1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我之前的回复没了
1  你主轴反转 在由左到右车削螺纹出来的还是正螺纹
2 螺纹的深度一般和螺距大概相等 (比如1mm螺距 中托板进给1mm)
一般情况下加工螺纹 把圆钢的外径比公称尺寸小一点 螺距不一
样 ...

这是难得的实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难得的实践经验

是啊 刚学的时候很容易撞床的 也就是刀架撞卡盘 尤其是车螺纹
慢慢练的多了 两只手配合默契了 反应也快了就不容易撞了
单位几个学车床的都撞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我没有撞过因为我
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而且当了十几年的钳工了对机器也有一些了
解了所以学的也轻松 没几天就可以运用自如了车螺纹也就学了没几下就会了 )

网友D:
.........................
1  你主轴反转 在由左到右车削螺纹出来的还是正螺纹
    .......................................

这样能车出正螺纹??????????!!!!!!!!
   怎样装刀?前刀面向下吗?刀尖高怎么调?刀架移到轴对面去吗?

网友:
一共没几扣,用手拧卡盘吧,正转进刀,反转空退,一会就搞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
1  你主轴反转 在由左到右车削螺纹出来的还是正螺纹
    .......................................

这样能车出正螺纹??????????!!!!!!!!
   怎样装刀?前刀面向下吗?刀 ...

刀面向下啊 对刀就是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平时对刀都是目测的
刀还是在操作者一边的
其实车削螺纹 没必要这样反车的 只是他提到了 我就说的一下
只要熟练了 普通螺纹式很简单的
小床我不太了解 车螺纹是用开合丝杠 还是反正车啊
要是能开合丝杠的话400转左右 熟练了 2mm的退到槽就够用了
转速慢的话半毫米就可以退出来

网友:
螺纹样板还是要准备的 不然螺距错了是拧不进去了
如果螺距对测量外径小于公称尺寸0.1mm 牙尖出来了 角度60度  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哈哈!没看明白是杂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面向下啊 对刀就是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平时对刀都是目测的
刀还是在操作者一边的
其实车削螺纹 没必要这样反车的 只是他提到了 我就说的一下
只要熟练了 普通螺纹式很简单的
小床我不太了解 车螺纹是用开合 ...

对刀能用目测?应该要用尺子量吧。

楼主:
车刀可以反装的,就是刀尖向下,呵呵,要用白钢自己磨的,这个刀磨好以后,就只能反装了,不知道这么解释大家是否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某位高人,以前在qq聊天的时候,告诉我这样做精度最高,尤其是进给相对转速比较大的时候,什么原因呢,我一直没理解。

网友:
请高手指导

小车一般都没有自动横向走刀。纵向走刀是靠开合螺母控制的。车床正转大托由右向左。反转时由左向右。请问在反转的情况下怎么车螺纹?那只有象楼上说的刀尖向下才能车出正扣的螺纹。大家都是这样车螺纹吗?是不是很可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刀可以反装的,就是刀尖向下,呵呵,要用白钢自己磨的,这个刀磨好以后,就只能反装了,不知道这么解释大家是否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某位高人,以前在qq聊天的时候,告诉我这样做精度最高,尤其是进给相对转速 ...

不要太迷信这个了 没必要的 我用大床 只是切特别粗的料是才用反刀 比如切直径200mm以上的圆钢时用反的切刀

楼主:
今天有点时间,于是拍了几张照片,和大家交流下

然后再近一点看

换个角度看

最后装上外螺丝看看

楼主:
再来一张特别近的

楼主:
取下来看看,右边的是原来的小电钻上的零件,呵呵

立起来展示一下我的diy作品,哈哈

装上小电钻的夹心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来一张特别近的

看起来 螺纹挺光 刀磨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 螺纹挺光 刀磨的不错

谢谢夸奖,不过是我替我的邻居谢谢您啊
这个是他在厂子里磨得,我哪有那么好的技术啊

楼主:
换个角度再看看

拧上外面的螺丝看看

楼主:
看看我用的45度外圆车刀,这个是我自己磨得,也是我认为我磨得最好用的一把刀,个人技术太烂了,呵呵

楼主:
给大家看看邻居给我磨好的车刀
这个不知道是算切断刀还是沟槽刀

成型车刀,这个漂亮,做球柄的时候能用的着,还是双头的

再上三把合金刀,最下面的那把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居然那么小的断屑槽都搞的那么漂亮

楼主:
再上一把刀,价格不菲的,还带一盒刀片呢,可惜我一次也没用上

楼主:
接着上两把我自己磨得刀吧,用了一天的时间,好像有问题,老是崩刀,
大家指点下菜鸟吧,该怎么磨切断刀,磨成什么样啊?

这把是白钢刀,用8*8*200的白钢条磨得,最后只有1mm厚,用了不到一次,崩了刀尖了,郁闷啊

这个是瑞典钨钢刀,用金刚石砂轮磨的,真难磨啊,太硬了
可惜刀尖到最后也崩了

楼主:
呵呵,做好的零件,用刀尖刻了一条线,大家猜猜,这条线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网友E:
云浮老大谁?我在云浮

网友A:
磨刀谁都会,但要磨出好刀,可不容易呀。
LZ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刀谁都会,但要磨出好刀,可不容易呀。
LZ继续。

还继续呢,我磨了一天才磨好两把切断刀,是轮流的磨,一个热了,磨另一个,最后就磨成了用一次就崩刀的货色啊

楼主:
忍不住再来看看自己的作品啊

楼主:
发了帖了,也没人来指点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了帖了,也没人来指点下啊

活干的不错

网友F:
定位的线,下次就不用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位的线,下次就不用调了.

呵呵,是上铣床钻孔用的标记,钻一个孔,攻丝,然后上螺丝用来夹紧电机轴的

网友:
白钢割刀可以买2毫米或3毫米的白钢割刀片,再D个割刀架就成,用方的白钢刀磨割刀太费力了,也吃力不讨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云浮老大谁?我在云浮

你在云浮
我叫云浮
花名“孕妇、大肚、晕版.......”由本铁板上“酱君”们“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