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K.Y,老贾,飞云等各路高手关于O艇起滑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1M2 O艇,CRRCPRO 26CC机器,软轴长度585MM,470桨,发动机火头到船尾距离36CM,船尾到桨根本距离10.5CM,船重心在火头处,水中工作转速14800,但是就是不能起滑,油门大了以后明显感觉到船头压下去了,但是开的很稳,请问要怎么调才好呢?哪位老大能详细介绍下船的发动机位置,重心的安装和调整方法和他们对航姿的影响呢?谢谢!!

压水板,老鼠尾已经调的很高了

压水板,老鼠尾已经调的很高了

T吧和锁头的相对位置

T吧和锁头的相对位置

发动机前面的位置

发动机前面的位置

发动机后部位置

发动机后部位置

船内布局

船内布局

网友:
软轴留出来那么长,还是弯曲的~~小心扭麻花

网友:
r我看也是!软轴估计下次就要断掉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回香港一个多星期沒上纲,
先換3 叶桨,
再量一下船底有沒有变型,

网友:
好大的船啊

楼主:
3叶7016还不如470跑的好,轴后来重新改直了,没有什么效果,船底也没变形

网友:
冬天好像是无锡的朋友吧。来吧我们欢迎你

网友:
是用6717/3叶啊.!

引用 楼主:
3叶7016还不如470跑的好,轴后来重新改直了,没有什么效果,船底也没变形

因7016/3直徑大你的机器跑不起,(扭力不夠)
還有机器安装尺寸及重心是要看机器馬力比的,也包括船型.

网友:
买来的商品汽油O艇普通调准得再好也可能滑不起来

网友:
在QQ上已经详细交流过了,主要是重心的问题。再加上软轴装成那样,已经提出改进意见了:后移发动机,截短软轴。

网友:
LZ !

那名贵的测轉速表最好用有減震作用的双面贴黏在搖控仓蓋上,離水高一点比較好:loveliness:

网友:
软轴  你地看看是不是歪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