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锁尾式
陀螺仪
和陀螺仪有什么区别?
锁尾式陀螺仪只是尾巴会因不同的飞行姿态,通过尾舵来保持飞行方向?
还是两种都会因不同的飞行姿态,通过所有
舵机
来保持飞行方向和姿态??

网友:
不锁尾的话,航线都不用打舵,尾巴一直是直的

网友A:
不锁尾,就是加速度的一重积分,锁尾就是加速度的二重积分,这就是所谓的压电积分陀螺仪的工作原理。
具体看这里吧:
http://photo.5imx.com:8080/bbs/viewthread.php?tid=211560&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