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矽钢片去油简易法

楼主(2009-11-28):
矽钢片线切割后很多油污,请教有什么简易去油法,去油后还得做层间结缘。

网友:
威猛先生去重油污版?(廚房衛生用品) 對線切割的油污不知道有沒有效。廚房的就很有效,噴噴,等一會抹布一擦就干凈了

网友:
锯末一擦灵

锯末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

网友A:
沙发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层间绝缘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层间绝缘怎么搞?

买桶漆包线的绝缘漆回来泡一泡,晾干以后就可以了。

楼主:
绝缘漆回来泡一泡,绝缘漆没干就把片贴好,压紧,烘干不知道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漆回来泡一泡,绝缘漆没干就把片贴好,压紧,烘干不知道好吧

一定要等干了再组装,否则你一压紧,绝缘漆就被挤出来了,这样就没用了。

网友:
用喷的要好些吧,涂的或者泡的感觉容易起瘤,怕到时候安装会不平整压不紧

网友:
用煤油洗很赶净的

网友:
为什么做层间绝缘

为什么做层间结缘 好像变压器不需要的

网友:
用 磷酸三钠 或者 碳酸氢钠 +水煮沸它两个钟左右,可以除油,除绣。碳酸氢钠+水冷却后,手可以直接伸进水里捞工件。不用担心腐蚀问题。

用洗涤剂+水煮也可以但没有以上化学品有效。

等着看你的电机建设进程

网友:
引用:
为什么做层间结缘 好像变压器不需要的

减少涡流现象,要不成电磁锅啦.分割涡流用的。

网友:
引用:
为什么做层间结缘 好像变压器不需要的

要是不用绝缘,干嘛还要分这么多层?吃饱了撑着,直接找个钢锭铣出来得了。
你看变压器好像不需要,那么你拆开电机看看,里面不也是普通铜丝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矽钢片线切割后很多油污,请教有什么简易去油法,去油后还得做层间结缘。

去油的方法很多,汽油、煤油到洗洁精等都可以。至于层间绝缘,在业余条件下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氧化层甚至铁锈都能起到作用,计算每伏匝数时放点余量,只要插紧就可以满足使用。制作完成浸漆不仅仅是加强绝缘,还能减少运行时的交流嗡声。现在业余绕变压器的人应该不多了,当然现在漆包线矽钢片很容易得到,通过绕制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应该鼓励。当你用自己的双手可以很轻松地整齐排绕线圈时,那种快感只有绕过线圈的人才能体会到。

网友:
化学去油:氢氧化钠,(钢铁) 60-80g/L,水煮去油。

网友C:
楼主还有多的矽钢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油的方法很多,汽油、煤油到洗洁精等都可以。至于层间绝缘,在业余条件下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氧化层甚至铁锈都能起到作用,计算每伏匝数时放点余量,只要插紧就可以满足使用。制作完成浸漆不仅仅是加强绝缘,还 ...

本人不是做变压器,是外转子无刷电机, 矽钢片是的确有一层东西一样可能就是做的绝缘吧。

网友:
回14 认同15

回14   变压器没层间绝缘,为什么不用铁锭,这好解释。用相同的线包使用矽钢片假设电流0,5A,用铁锭不知5A 空载电流大了,原因导磁率不同。矽钢片粗分高矽,低硒,好的外层有涂层增加导磁率,厚度有0,25   0,35   0,5 等   设计成片装是为便于安装设计 理想的变压器无涡流,但在实际中原因边缘毛刺等因素有较小涡流,做为变压器不影响使用   还不清楚可网络**   我这变压器多的绊脚

网友:
更正有绝缘涂层

有取向片子有绝缘涂层多见进口片,现国内用的无取向片都无图层,无绝缘层。对变压器来说涡流出现弥补可加大圈数减少空载电流

网友:
引用:
回14   变压器没层间绝缘,为什么不用铁锭,这好解释。用相同的线包使用矽钢片假设电流0,5A,用铁锭不知5A 空载电流大了,原因导磁率不同。矽钢片粗分高矽,低硒,好的外层有涂层增加导磁率,厚度有0,25   0,35    ...

我无语了,建议LS搜索一下,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压器铁芯绝缘漆”。
另外,建议LS发帖时先检查一下错 别 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多的矽钢片吗?

矽钢片是在废品市场买的,老板要3元一斤我买了12.6斤以用完

网友:
网上找到的,仅供参考

油片也称二次硅钢片,主要指从废旧变压器上拆卸的取向硅钢片,这种硅钢片可以用来重新加工制作变压器铁心。油片是经过多年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铁心所产生的温度一定程度上使硅钢片表面绝缘层老化;更有部分硅钢片铁心本来可能就是变压器烧毁时高温已对涂层产生破坏;甚至有的废旧硅钢片在被加工过程中,用干沙来擦拭附着于其表面的油污等杂物,这必然会对涂层造成破坏。这类硅钢片被再次应用于变压器后,虽然硅钢片之间涂有绝缘漆,但其绝缘电阻很小,只能隔断涡流而不能阻止高压感应电流。当硅钢片表面上的绝缘漆因运行年久,绝缘自然老化或伤损后,将产生很大的涡流损耗,导致铁心局部发热,使高低绕组温升加剧,铁心绝缘击穿,变压器内部产生爆裂声响,最终造成变压器绕组绝缘击穿短路而烧毁甚至爆炸。

网友:
变压器的铁心为什么要用涂绝缘漆的薄硅钢片来叠成

这是避免涡流的产生。应该听说过感应加热吧!是利用金属在交变磁场中产生涡流而使本身发热,通常用在金属热处理等方面。原理是较厚的金属处于交变磁场中时,会由于电磁感应现象而产生电流。而较厚的金属其产生电流后,电流会在金属内部形成螺旋形的流动路线,这样由于电流流动而产生的热量就都被金属本身吸收了,会导致金属很快升温。这对于变压器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采用涂绝缘漆的薄硅钢片来叠成,使每片硅钢片形成独立的导体就可以避免该问题了。更详细的解释请查阅相关书籍,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高中物理的知识。
网上找的,仅供参考

网友:
最简单的用步搽就可以了呀

网友:
用汽油洗最好,干得快,上绝缘漆也要用汽油稀释,要不然绝缘漆会很厚,就是注意不要抽烟,这是老师父教我的。

楼主:
我先用布擦干净,这样汽油会要得少一些,稀释绝缘漆我有绝缘漆的稀释齐。

网友:
普通绝缘漆怕是不可以,具体不详,我也想知道用什么漆

网友:
矽钢片上绝缘漆我干过,就用普通的绝缘漆用稀释剂搞的比较稀,搞个刷子随便刷一刷晾干,有稀释剂干的很快的。

网友:
矽钢片上绝缘漆应叫涂层吧

矽钢片上绝缘漆应叫涂层吧   要刷上绝缘漆片子的厚度加大了,叠厚不变的情况下,空载电流必然变大 供参考  我是做变压器的不过知识还是欠缺的   绝缘漆是用1038  就是三聚氰胺是主要原料

网友:
绝缘漆被稀释的很稀,干后因为很薄对厚度影响不大。

网友:
有去油剂啊

网友D:
可是我在绕航模无刷电机时用万用表测量定子之间的矽钢片是没有绝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在绕航模无刷电机时用万用表测量定子之间的矽钢片是没有绝缘的啊

万用表只能量通断,矽钢片间怕面接触,涡流会很大,而点接触没问题的,这就像接了好多的电阻,没有短路一样。

网友:
用汽车上的化油器清洗剂一喷就好!

网友:
水里加点 碱 用沸水煮一下   他们发黑前 都这么 除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