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火花 我搞的怎么不行呢

楼主(2009-11-28):
电容用的是250V336《33UF》
电阻如图
搞了10几分钟铁上没搞一个孔晕死 电阻都把纸烧黑了

网友:
干捅啊?大哥,你太狠了

楼主:
工件太大 没办法放在水里啊  丝攻断进去了 想搞出来 搞了半天也没反应晕啊电阻都烧的发黑了

网友:
缺少工作液

网友A:
像打吊针那样滴水,用毛刷也行。加油,就差一点点了。
记得负极接铜,正极接工件。

楼主:
噢 我在试试
  那个电阻烧的很烫没关系?

网友:
装进塑料袋放水盆里。

楼主:
是只把电阻放在水里?

网友A:
电火花工作的基础就是要有绝缘的液体,在你要放电的地方浇水或者浇油,电阻放水里散热可以连续短路了。

网友:
赶上直播,等着看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把电阻放在水里?

不要管电阻。。。

把工件和电极放水里。。。
往电极和工件接触的地方喷水也行。。。
一定要保证加工部分被水浸没。。。
不然就不是“电火花”,
成了电阻焊了。。。

网友:
l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楼主:
用手拧了一个小时  没打进去  晕死 只看见冒火花 和啪啪的声音晕死

楼主:
哎!不搞了  蹲在那里快1个小时 都快站不起来了
  哎!!!明天在搞

网友:
频率多高呀?如果是50Hz到明看也搞不出个孔来,

网友:
继续努力
别灰心啊
我们期待你成功 的经验

网友:
别灰心,会成功的!

网友:
要连续的火花才行,进给精度很重要,所以3毫米螺丝要配螺帽,初练最好安个大旋钮,因为能放电的进给角度小于10度,也就是说在0.01毫米范围内,不过我手动很轻松就能控制。你的板子固定牢固吗?手只能轻轻的转螺丝,一点也不能去压的。
要看到大量的冒黑水才行,打火花是无用的。
建议找个小铁片,放在盘子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慢慢体会,用耳朵听声音控制就行。

网友B:
这是熟练工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熟练工种

有全自动的机器,咱这不是想为大家省省嘛。

网友:
敢于实践就离成功不远。

网友:
我也做了 电压是桥整流60V,电流2.5A,工件接正极放在水里,负极用黄铜丝。
               我用手控制,有火花,但一次只是几秒钟,而且火花不大,没有打出孔,只打出麻点。
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 看着挺危险

网友:
大家试完了要记得出贴交流交流,大家都搞而且都成功才能算这方法可行。

网友C:
电容器准备好了。电阻准备用电炉丝。电源也准备好了。就等下一步......

网友:
不是有兄弟已经搞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器准备好了。电阻准备用电炉丝。电源也准备好了。就等下一步......

和偶的方案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件太大 没办法放在水里啊  丝攻断进去了 想搞出来 搞了半天也没反应晕啊电阻都烧的发黑了

用橡皮泥或胶围一个小水坑不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橡皮泥或胶围一个小水坑不久好了!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打吊针那样滴水,用毛刷也行。加油,就差一点点了。
记得负极接铜,正极接工件。

楼主:
终于把断的丝丝攻取出了
  找了一个74V的电源  扭了一个多小时 晕死 好慢啊
郁闷我发现铜棒磨损的很快的

网友:
这个电源用调压器可以吗?跟据工件随时调电压.

网友:
都是高人啊,什么都能DIY

网友E:
失败是成功的妈

网友F:
有个录像就好了
顺带问一下,电火花是会影响生殖功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个录像就好了
顺带问一下,电火花是会影响生殖功能吗?

 别把火花打到小JJ上就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把火花打到小JJ上就没有影响!!

d-_-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失败是成功的妈

失败是成功的他老娘

网友:
简易电火花会产生紫外线吗?工作时眼睛要不要防护?

网友: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H:
请问各位大侠,串把电烙铁当电阻可行么,用多大的电烙铁合适?

网友I:
支持楼主,看来我也要做一个了,因为昨天丝锥在最后一课,断里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看来我也要做一个了,因为昨天丝锥在最后一课,断里面了

昨这么多断在里面滴?
看来我得说说了:
你们干的时候
要温柔一点

不要硬干
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要亭一下
尤其是听到叫声的时候
必要时要加点油
-------要不然,公的就会断在母的里面!

网友:
楼上的是那个名人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昨这么多断在里面滴?
看来我得说说了:
你们干的时候
要温柔一点

不要硬干
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要亭一下
尤其是听到叫声的时候
必要时要加点油
-------要不然,公的就会断在母的里面!

教偶钳工的师傅告诉我说:
        不要一直拧。。。
        进半圈,退一圈。。。
        感觉哪里吃力多反复几次。。。
       丝锥上沾点机油。。。
       大孔盲孔都要先用头锥,再用二锥,太大的还有三锥。。。

于是我现在基本不断丝锥了。。。

网友:
丝锥 断断更健康
催生出大家搞电火花

网友I:
我搞出来了,手动的,搞个4mm的丝锥,15mm长,手不停抖动2小时,还搞歪了。实践证明可行。最大缺点是我磨过的钢板在水里,生了很多颜色,洗不掉的。有黑色、灰色、金色、绿色....?一大盆水成了黑绿色了

网友:
是当切割机用吧

网友:
:em24高手我也弄看机会了

网友:
有视频就好了,想看看LZ是怎么拧那黄铜丝的。

网友:
恭喜取到了真经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工作的基础就是要有绝缘的液体,在你要放电的地方浇水或者浇油,电阻放水里散热可以连续短路了。

我看见做线切割的有干割的 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看见做线切割的有干割的 那是怎么回事

都有喷那个液体的,没见到有干割的呀。

网友M:
恭喜你

引用 网友I:
我搞出来了,手动的,搞个4mm的丝锥,15mm长,手不停抖动2小时,还搞歪了。实践证明可行。最大缺点是我磨过的钢板在水里,生了很多颜色,洗不掉的。有黑色、灰色、金色、绿色....?一大盆水成了黑绿色了

好多发明就是在偶然中得来的,
好好研究一下上色的问题,
也许将来就是个新技术呢

网友:
不错不错,大家都来尝试,也许就能诞生穷人使用的火花设备。

网友:
看着也想玩玩,可惜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源

网友:
我也在准备了,已捡到十多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搞出来了,手动的,搞个4mm的丝锥,15mm长,手不停抖动2小时,还搞歪了。实践证明可行。最大缺点是我磨过的钢板在水里,生了很多颜色,洗不掉的。有黑色、灰色、金色、绿色....?一大盆水成了黑绿色了

想漂亮就在孔边贴透明胶带

网友:
那天有时间我也来做做

网友(2010-06-29):
我也正准备做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多发明就是在偶然中得来的,
好好研究一下上色的问题,
也许将来就是个新技术呢

研究晚了,电涌(泳)早就有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不搞了  蹲在那里快1个小时 都快站不起来了
  哎!!!明天在搞

帮楼主搬个板凳!

网友:
电火花机在这里比较热哦!

网友:
备料也,准备做一个呢,

网友:
我同样试了2小时,只打了个小坑,60V的电瓶充电噐,是电压不够,还是电流不够?有火花,有黑色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教偶钳工的师傅告诉我说:
        不要一直拧。。。
        进半圈,退一圈。。。
        感觉哪里吃力多反复几次。。。
       丝锥上沾点机油。。。
       大孔盲孔都要先用头锥,再用二锥,太大的还 ...

刚刚才看到,这位高手丝锥不断的真实原因:进半圈,退一圈.
这么攻丝,最后丝锥会退到月球上,上帝看了会说:
中 国足球踢进世界杯了,这丝锥也不会断!

网友:
hah

哈哈小鸡吃米
怎么不去废品那买个破电焊机再改造下很叼的

网友(2012-04-19):
49楼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大侠,串把电烙铁当电阻可行么,用多大的电烙铁合适?

我串了个白炽灯泡具体多少瓦的我忘记了。控制火花就看灯泡, 灯泡亮了说明短路了,确切的说是灯丝红了,呵呵,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