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的问题想问问大家,

楼主(2009-11-28):
我发觉,120伏60赫350瓦的电机用220伏的电照样可以转,但我不敢开时间长会闯祸么?再查了下变压器我昏到从十块到几百的都有请问这电机用几十块的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
可能会烧电机。。。
最好别冒险。。。

网友:
可以去旧货市场淘个1000VA的自偶变压器接上!

网友:
小心了
别莽撞
安全第一
 就不好了

网友:
转速很高噪音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觉,120伏60赫350瓦的电机用220伏的电照样可以转,但我不敢开时间长会闯祸么?再查了下变压器我昏到从十块到几百的都有请问这电机用几十块的变压器可以吗?

变压器不是用钱衡量,只要初次级电压符合要求,输出功率大于电机负载就可以。电源频率只对转速有影响。

网友:
只要有个输出4A以上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到底是变压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
还是用500瓦以上的可调自偶变压器方便些

网友:
用自偶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
用有380V和220V输入的电焊机也行

网友:
120v电机用在220V电压时不带负载转个3-5分钟还可以。时间略长电机会烧毁。此电机可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使用。前提是自耦变压器的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的两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觉,120伏60赫350瓦的电机用220伏的电照样可以转,但我不敢开时间长会闯祸么?再查了下变压器我昏到从十块到几百的都有请问这电机用几十块的变压器可以吗?

没有烧电机吗 危险啊
另外 不用标点符号的话 最好把你的话用空格分开
要不看起来有点语无伦次

网友:
小型变压器的功率因数都不高,建议使用500VA以上的变压器,有条件可以加个风冷。

网友:
120V的电机用220V的电压久了肯定会烧的!买个变压器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还好发现的早,

网友:
你明明是故意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