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赐教

楼主(2009-11-28):
各位老鸟,我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调试
船模
动力系统的时候,忘了先开发射机(
遥控器
)的电源,而是先把电调和接收机(注: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的电源接上了,然后就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持续了大概几分钟吧,我不知道到底是
电机
,还是电调或接收机的声音。所以我想请教大家,这样会不会对电调或电机有很大的伤害吗?好担心啊,我电调是好赢海王120A的,赞了两个月才舍得买的。电机是仿飞高的。
谢谢大家的赐教。

网友A:
不会,你飞的是600吗,不怕炸机损失惨重吗

网友:
你查查电调说明书,看是不是接收机没有信号才叫的,一般情况没有信号或者油门推到最高了都会叫的

楼主:
不是,我玩的是船。

楼主:
我的电调说明书上没有写这种情况,我看了个遍。难道是在接收机的说明书上,可惜接收机的说明书是English的, 看起来恨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