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升力机身 像真 EPP 无人机

楼主(2009-11-28):
照着一张图片做的,好像还是升力机身。做了一半,上来求教了。
翼展60cm,最大翼弦16cm﹑最小翼弦9cm。准备用飞翼模式控制,装了2颗S0501舵机。水平尾翼考虑试飞后再装一个固定式的。

请教高手这个机全重要控制在多少克以内?

楼主:
就是这个图片

楼主:
全重130克了

电池只有200MAH,真没把握飞起来。关键手头没有好电机,这个装机的电机实在是烂,动力不足。

网友:
想法是好的!可要做微型无人机够你忙碌一阵子啦!

楼主:
首次试飞失败。

应该是螺旋桨装得太高,一推油门鸡头就猛向下栽,把推力线改为上推情况也一样。

最后决定降低螺旋桨高度,并将电机座向后移,直到机翼后缘。

明天再次试飞。

网友:
如果动力好点的话200g都能飞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电机功率不够滑跑起飞。手抛出去后,鸡头朝上乱翻筋斗坠落。

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翼身融合体?
电机不是一般的高,对飞翼来说,还是低一点好
如果怕降落断桨,可以用小型的桨保护器

楼主:
电机已经改低了。现在怀疑重心态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