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接受机天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9-11-28):
经常碰到,弯来玩去,今天仔细一看,有一边的天线根部有一些细的线已经断了,把这股线重新焊上去就行了么?还是随便另外找根电线焊上去呢?

网友A:
焊回去就行了

楼主:
原帖由
chenhxian
于 2009-11-29 19:42 发表
焊回去就行了
直接焊恐怕不行,根部断了,要裁掉一截,长度变了,2.4g的天线长度变化会影响信号,只能维持原长度才行

网友B:
那个小破天线是够脆弱的。我的RD721+EA101也是这总担心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