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普通模式飞行是否靠固定螺距的?

楼主(2009-11-29):
还是以固定转速改变螺距的方式获得升力的?

网友A:
螺矩和转速都会改变,只是没有3d模式曲线直。

网友B:
当然要改变螺距的啦

网友C:
俺们都是一群一群顶贴人……

网友D:
螺距不是固定的

网友C:
超值强帖,帮你顶,^_^

网友E:
LS那是什么呀
将螺距曲线设置成一水平直线就行。不过这样比较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