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纸飞机高手

楼主(2009-11-29):
新手想做纸飞机
冠丽4通 带混控
180有刷 8cm桨
400nih
9g辉盛   2个

这样能做纸飞机吗
翼展多大
最大起飞重量?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配置有点难

网友A:
做个飘飘吧,我才做了个180+9g舵机2个+20g接收+20g有刷电调+4412桨+7.4v1000ma锂电总重有270g很好飞。纸飞机应该也行,做好了总重应该也就200g多一点,三国里有人用180做过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飘飘吧,我才做了个180+9g舵机2个+20g接收+20g有刷电调+4412桨+7.4v1000ma锂电总重有270g很好飞。纸飞机应该也行,做好了总重应该也就200g多一点,三国里有人用180做过很好飞

谢谢  正在制作当中

网友: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