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买哪种好

楼主(2009-11-29):
亚托的买得起,现在刚练习倒飞,做好了炸机的准备,配件太贵了,不会买亚托。国产有两款不知那种较好,一直在犹豫,买那款好。

网友:
还有一种 非耐客斯

网友:
只玩过飞跃的,应该说对得起价格!其他的不了解!

网友:
别买肥奶!

网友A:
先算算帐:电子设备当然要配好点的,斜盘舵机65MG    170*3=510
                     陀螺401+9257=1050     共计1560
                     飞越  裸机 650        共计2210
                     亚托SPROT套装版    2500
        啊,就200多的差价,我为什么去买山寨的呢 况且450副厂件满世界都是
   炸一次机要不了多少钱,何乐而不为

网友:
楼上的算的那是相当的好,
补充一下SPORT还有个还可以的电调和电机450M,恐怕也不是100以下的电机可以比的
650的飞越配的不知道啥电机啊

网友:
我买的是飞魔士,碳纤材料要比飞越的好,金属部分都差不多,但价格要比飞越贵,自己选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算算帐:电子设备当然要配好点的,斜盘舵机65MG    170*3=510
                     陀螺401+9257=1050     共计1560
                     飞越  裸机 650        共计2210
                     亚托SPROT套装 ...

lz问的是pro,你算的是飞越pro和ytsport对比,还有电机电调哪去了?真混乱

网友:
当然是亚拓最好,但是不买它的话建议试试famous,飞越的只能说合格

网友:
亚托SPROT套装版    2500 这里是65MG,401+95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pro,你算的是飞越pro和ytsport对比,还有电机电调哪去了?真混乱

先算算帐:电子设备当然要配好点的,斜盘舵机65MG    170*3=510
                     陀螺401+9257=1050     共计1560
  (对不起忘了加电机+电调的钱 )      好一点也得400吧
                     飞越 裸机PRO 650        共计2610
                     亚托PRO套装版    2800
        啊,就200多的差价,我为什么去买山寨的呢 况且450副厂件满世界都是
   炸一次机要不了多少钱,何乐而不为   (其实YT750不比401差, 金属齿410M也不比65MG差看你怎么用?搞个外接UBEC把电压降到5V,OK!)

网友:
只想说,GP750比GY401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