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单桨改静态像真壳的尝试!(26楼增加细节图片)

楼主(2009-11-29):
218A玩了一段时间有些腻了,有天突然想起很久以前还囤积了一套1:35的港龙UH-1静态模型,想想也许能够改成像真壳玩玩,拿出来和机体笔划了一下,发现要塞进去有点勉强,遂放弃。不日在淘宝瞎逛发现还有一款利华出的1:32的UH-1模型,长度比1:35长出2公分左右,觉得这下有戏了,花100大元请了回来,刚刚好,而且这款利华的UH-1版件偷工减料非常厉害,不仅比港龙的用料薄得多,而且翻模粗糙,即使改坏了也不会太心疼。

择日开工,进行非常顺利,基本上没有改动218A的机体结构,只是拆除了电池盒,静态机壳为了方便维修和更换,保持两半拼合的状态,在受力部位用螺丝连接,拆装非常方便。因为手上还有一个备用的电池盒配件,因此可以随时换回原厂的机壳。

还未改动的外壳

还未改动的外壳

内部

内部

根据旋翼头的位置将碍事的地方抹掉

根据旋翼头的位置将碍事的地方抹掉

磨得差不多了

磨得差不多了

大致比一下位置再继续

大致比一下位置再继续

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内部

内部

大小简直刚刚好

大小简直刚刚好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另一半的打磨程度没有这么厉害

另一半的打磨程度没有这么厉害

这就是利华出的1:32UH-1,长度39.3CM

这就是利华出的1:32UH-1,长度39.3CM

楼主:
继续

手上有一套电动打磨工具,因此进展非常快,一下午就基本上磨好了,将空壳和机体组合好先进行试飞,能够顺利升空,但是带来的副作用非常明显,重量增加了,飞得很吃力,接下来打算改无刷,换大桨提升动力才能使换壳有意义

这里要请教一下各位:
我看坛子里有兄弟改的是1818的无刷,最大升力是300G左右,我估计这个静态壳完成后起飞重量要在400G以上了,不知道用哪款无刷可行一些,最好电机尺寸和轴径能和原厂180电机一致
另外改了这个壳以后原厂的桨显得有些小了,长度只有17.5CM,因为UH-1的尾部比较长,又改了高位尾桨,应该可以用更大的桨,我看到大拉玛的A桨尺寸在22CM左右,好像刚好能用,不知道配合无刷电机会不会进一步提升升力呢。

组合很顺利

组合很顺利

尾桨用两个小螺丝固定

尾桨用两个小螺丝固定

发动机部位的盖板还没有上,可以用小螺丝固定在机体的限位杆上

发动机部位的盖板还没有上,可以用小螺丝固定在机体的限位杆上

机头部位

机头部位

侧面

侧面

再来

再来

尾部特写

尾部特写

全景

全景

网友:
改得不搓

楼主:
涂装好的效果!

涂装上没有像静态机那么认真,只是大致以越战初期的形态为基础,军绿色机体+机头黑色消光漆+顶部灰色绒布顶+尾部警告色的效果
细节上除了UH-1一些标志性的外观部件外,其他的都省略了以减轻点重量,包括火 箭发射器和机枪等

整体效果还不错,拍照片的时候我还把静态组件里的旋翼修改了一下装在桨夹上,现在可以算一个半静态的模型了

因为是第一次尝试用静态壳改动态,很多地方还不完美,还要进一步折腾下去,有人一定觉得我这么做从费用和效果上都很得不偿失,但是折腾也许一种快乐
也算是给大家当当小白鼠,即使失败了也能从我这吸取点教训,呵呵

前后舱门经过改造保留了可以开关的状态,一方面比较仿真和好玩,另一方面也方便散热的检修

前后舱门经过改造保留了可以开关的状态,一方面比较仿真和好玩,另一方面也方便散热的检修

舱门打开状态,自己做的旋转把手可锁定舱门

舱门打开状态,自己做的旋转把手可锁定舱门

舱门关闭状态

舱门关闭状态

装上静态桨感觉很帅吧

装上静态桨感觉很帅吧

还没有帖水贴纸,明天再弄了

还没有帖水贴纸,明天再弄了

网友:
 果然够强大。估计换无刷就可以飞了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

网友:
还真是高手.

网友A:
改得很好,218A又有新耍发了,估计再改无刷后强很多

网友B:
楼主,起落架一定要改。 静态模型的起落架,可支撑不住300G 的起飞降落重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好,218A又有新耍发了,估计再改无刷后强很多

老大给个建议吧,全重在400G以上用什么无刷电机比较好呢,尺寸和轴径比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起落架一定要改。 静态模型的起落架,可支撑不住300G 的起飞降落重量啊。

谢谢提醒,我也打算照这个尺寸自己做一个轻金属的脚架,这个肯定要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好,218A又有新耍发了,估计再改无刷后强很多

很可惜!我的218A无刷却失败了!(有间歇性的干扰,后来又改为有刷的肋。原因不明)

网友:
用250的电机可能行,A.K.E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5000KV]

网友:
A.K.E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拥有5000KV的极高转速,这一转速值的无刷马达非常适合于EP100和EP200级电直使用,搭配原机配送的齿轮,就可获得充沛的动力和低温省电的特性。冰峰雷电300SH-50无刷马达拥有极佳的工作效率,最神奇的地方是尽管它转速极高,并且没有安装风扇(风扇可选装),但是工作温度却与环境温度相当,飞行后用手几乎感觉不到温度,这意味着它非常省电,比普通无刷马达可多为EP100/EP200提供多1-2分钟的留空时间。

规格参数
KV值:5000RPM/V
轴径:2.3mm
重量:28g (约)
最高电压:7.4V(2S锂电)
空载电流:2.5A
最大电流:20A

网友:
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可惜!我的218A无刷却失败了!(有间歇性的干扰,后来又改为有刷的肋。原因不明)

兄弟,你那个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额!楼主竟然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不过我用的是火狐200和威龙1/35的UH-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