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一个暴力电脑风扇。做工很不错

楼主(2009-11-29):
标12V 1.2A的, 拿来改造函道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等这种风扇功率再大20倍的时候再来考虑吧

网友:
着风扇也不是这么拆的,,轴端不是有个卡子吗,,,拔掉就可以拉。。。。

楼主:
滚轴的。扭力很大

楼主:
噪音很大,估计推力有400G左右

不知道怎么的,竟然100G输成400G了。。。
键盘有点问题,开了个大笑话

网友:
12V 1.2A 400G ????????????????这玩笑开大了吧

网友:
小心高潮 会射的

网友:
换线圈 换磁铁

网友:
电脑风扇叶片设计是为静音的 (虽然这款不可能 )同时讲究的是风量 不是推力 高推力是需要高风量兼具速度的
电脑风扇高转速的时候效率并不高
你拆的太暴力了吧   滚珠风扇没有卡子的  把电路板上那三个大的焊锡点拆了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音很大,估计推力有400G左右

.  要是有这么大的推理  一通电风扇就没影了,到哪里找风扇去

网友:
我的也没有卡环,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A:
你标错了吧,不可能是1.2A的,应该是120MA.

网友:
铁心应该是4极的,不可能来做大功率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标错了吧,不可能是1.2A的,应该是120MA.

暴力风扇有1~2A规格的    那声音是相当的大

网友:
四个磁极的,功率大不了。

网友B:
同问
可否用电脑散热风扇的叶片和外框改造成涵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可否用电脑散热风扇的叶片和外框改造成涵道?

论坛里讨论过多次    可以找一下    效率较低

网友:
加大功率,做卫生间抽风相当不错,噪音大,会把。。。。。的声音掩盖了些。。。

网友:
哈哈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