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个NEMO,同时简述一下制作过程。

楼主(2009-11-29):
第一次做飞机,看这个NEMO很可爱就选中它了。
配置为2S电池和2208的马达,在出图纸的时候为了使用8060的桨(手里只有这一种规格的桨 ),将图纸放大到120%,试了一下动力应该足够。
本来想在外面找打印店直接在KT板上贴膜,一问价格一平米要将近100块,而且即使贴膜也只有一面。心一横,自己用EXCEL打印在A4纸上,有20几张,然后拼在KT板上,稍微在KT板上贴一下,固定住图纸就好。之后图纸上直线的部分在两个端点用大头针各扎一个洞,曲线部分用圆珠笔在图纸上稍微用点力描一遍,这样可以在KT板上留下一道印子。然后把图纸从KT板上取下,直线部分根据大头针扎的洞用尺子画出来,而曲线部分根据刚才留下的印子也画出来,之后就可以切割了。切好之后涂上颜色,涂料用的丙稀颜料,然后装配起来就OK了。
先上两张图,一会拿出去试飞,省得不小心炸掉,连照片都没有了。

网友:
頂樓主﹐顏色鮮艷啊﹒

楼主:
试飞回来了,好像重心有点偏后了,打算把2S电池换成3S的,这样增加点前面的重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哈哈 LZ 和我用的一个方法 都是 A4 打 然后拼接  我的是用双面胶 粘的!!

楼主:
我没用双面胶,而是在每张图纸线条的末端用一根大头针扎在KT板上,这样相邻的图纸的拼接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天勒  你那是省城吧..
我们乡下KT版贴膜35.....